[戴尔] Dell 14-5445 笔记本换固态硬盘

楼主(2019-03-04):
Dell 14-5445 笔记本换固态硬盘,原硬盘是1t的,换了铭瑄240的固态,开机挺快,但amd a10 7300的性能太低了。最让人吐槽的是只有一条内存插槽,不知Dell怎么想的。

网友:
跑个XP挺好的~

网友:
清灰倒是真方便

网友:
这种机器如果不开机(进水大电流短路摔过的机器除外)记得用镊子短接下这两个jump点。有惊喜

网友A:
键盘下面没哟内存插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下面没哟内存插槽吗?

没有的,超薄本。

网友B:
A4 A6 A8 A10全被牙膏厂吊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 A6 A8 A10全被牙膏厂吊打

关键是频率上不去啊,测试时不到2g ,其实睿频到3.2g的话性能还是不错的,可能是散热问题,CPU调度不积极。鲁大师CPU得分才一万九千多。还不如老本上的i3 2310m。

网友:
C面好多灰尘,要好好清理一下,内存不够用就出掉换单根8G的。

网友C(2019-04-18):
我有台 Dell灵越14-3459,想加内存。网上搜了半天,有的说还有空的内存槽,有的说没有。请问楼主是否知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 Dell灵越14-3459,想加内存。网上搜了半天,有的说还有空的内存槽,有的说没有。请问楼主是否知道, ...

不好说,很多超薄本是一条内存插槽。用CPU-z 看看内存情况,如果只显示一个插槽那肯定是一个,如果显示两个那还得拆机确认一下。

网友:
真是缩水。。一条内存槽好歹也板载一条跑双通道嘛。。就一个sata硬盘容量真是不够用。。看样子这还只是三线风扇?这种只拆底板的方式也说不上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