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路边捡到音箱的一块残肢,谁见过给高音喇叭安装倒相管的音箱?

楼主(2019-03-04):
路边花坛里捡到的,一块音箱的面板,一张分频电路板,一个倒相管,一个高音头的音圈部分

从电路板上看好像是高士GS-2020,也不知道真假,高士这个牌子已经十几年没见过了

让我好奇的是当时其他几样的摆放位置

如果把高音头修复的话,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从背面看,似乎也没发现有安装低音单元的横置隔板的胶粘痕迹

所以发来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印象的完整状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倒相管是给高音头用的吗?高音头搭配倒相管会有效果吗?

网友:
怀疑是有人把中低音喇叭拆走了,换个破高音头顶数,

网友:
中低音喇叭在箱子侧面,这种做法的箱子不少的

网友:
难不成是高低音同轴?

网友A:
我也有三个音箱,不知道好坏,对门扔我家门口的。哪天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三个音箱,不知道好坏,对门扔我家门口的。哪天也拆了。

对,拆了把吸铁石拿出来玩

网友:
倒相管是加强音箱在低频的辐射,提高低音强度。一般的倒箱管参数设置在低音喇叭的谐振频率上。

网友:
高音喇叭肯定不需要倒相孔!具体来说,高音喇叭本身后面就是封死的,还需要什么倒相孔。

网友:
此高士,非彼高士,英文LOGO都完全不同。

网友:
高音 倒相 意义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