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代工富士通DPS-800NBA服务器800w电源 拆机清灰加开关电压表内置

楼主(2019-03-04):
这电源有个缺点就是保护机制太好 瞬间大电流和感性负载不可以用 线性的可以用 手电钻什么的不要想了 另外我家没地线 用这个带车载低音炮有电流声 不知是地线原因还是什么 接下来请看图

网友A:
料真足,满满当当的,应该改成高电压的!

网友B:
应该可以调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真足,满满当当的,应该改成高电压的!

可以直接买四十多 五十多伏电压的  这个可一般人改不了 很复杂  不过对我都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调灵敏度

好像有几个可调电阻 我没动 万一烧了我可修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几个可调电阻 我没动 万一烧了我可修不上

从两r001反过来查

网友C:
电源不错,内置的可调动之前用记号笔画个线,之后随便调,不行就再转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买四十多 五十多伏电压的  这个可一般人改不了 很复杂  不过对我都没什么用  ...

看到五十多伏的通信电源都不便宜啊!

网友D:
好电源,看着挺过瘾,估计价格也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错,内置的可调动之前用记号笔画个线,之后随便调,不行就再转回去 ...

调还得开盖 好麻烦 我就不开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电源,看着挺过瘾,估计价格也过瘾!

不贵 三四十元

网友E(2019-08-25):
能不能改调压

网友F(2019-12-17):
好东西 三维多少 不知道itx机箱放得下吗?

网友:
哪里卖这么便宜呀,一般都好好几百呀

网友G(2020-06-17):
短接哪里开机?

网友H:
我这有一个HP的服务器电源,里面一样满满当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 三维多少 不知道itx机箱放得下吗?

大概200*70*40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短接哪里开机?

三线开机 用胶粘死了 上面看不了 下面56 你把56连起来 挨个碰上面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改调压

不太清楚 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一个HP的服务器电源,里面一样满满当当的。

服务器电源都差不多 数码交易区有好多卖电源的了 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