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外行给大家拆一个 无牌子的千兆POE

楼主(2019-03-04):
不知道怎么配文字,大家补充吧
卖家说要用48V-3A 的电源
8口全千兆的

楼主:
上行口  是1还是8呢。AL 又是啥意思

网友A:
那一排MOS是POE供电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排MOS是POE供电用的吧

这个是不是真  国标POE呢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真的poe 网口带协议识别,插普通电脑上不会输出电压

网友B:
好歹还是个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还是个标准的

我是看不出 是不是
请问你那里看出来的呢 是标准48V的呢

另外是真千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不出 是不是
请问你那里看出来的呢 是标准48V的呢

你搜下 网口上面那片板子的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C(2019-06-12):
引用 楼主:
上行口  是1还是8呢。AL 又是啥意思

我家的,随便哪个上行,这版本有个BUG,3.3输出电容太小,在大的0805边上哪个电容的线路加个大点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随便哪个上行,这版本有个BUG,3.3输出电容太小,在大的0805边上哪个电容的线路加个大点的电容 ...

老板你好, BUG的意思是

接的输出多了, 电容太小会撑不住?

网友D:
刚开始我也考虑 希力通讯,速康??

后面我最终买了一个H3c S5100-8p-ei
2个摄像头买了2个poe模块。

楼主(2019-08-13):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我也考虑 希力通讯,速康??

后面我最终买了一个H3c S5100-8p-ei

还是大牌的交换机靠谱

网友:
144瓦?
火炉子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板你好, BUG的意思是

接的输出多了, 电容太小会撑不住?

对的,我最早期14年的产品了,哪.时我也是玩票性质,没太大用心看看资料,现在靠这吃饭,没办法,用点心了,指POE板就是印着MAX5980的小板,哪个0805边上的0603电容,并挡个4.7U或10U,随便丢小黑屋用到你不想用,我们一直用料和防雷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大牌的交换机靠谱

大牌的也不靠谱h3c和华为低端的就是垃圾的代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最早期14年的产品了,哪.时我也是玩票性质,没太大用心看看资料,现在靠这吃饭,没办法,用 ...

就这样将就了用用吧
手残党 也不会去换电容了

8口POE, 我估计实际用的时候,供电不会超过5口。
主要还是当千兆交换机用的多

这货断电重启 比较慢,8个指示灯 一闪一灭的要好久

网友E(2020-04-27):
sucom,我有一个,用了几个月就有点问题了,接摄像头只要1小时就端口假死,网络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行口  是1还是8呢。AL 又是啥意思

AL应该是Act/Link吧,信号指示灯,另一个应该是POE状态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com,我有一个,用了几个月就有点问题了,接摄像头只要1小时就端口假死,网络不通 ...

应该是以前没加固件,可以联系下卖家发回来加个最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