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一个瀚视齐HG282N显示器,28寸的,每次开机亮度都会变成100

楼主(2019-03-04):
求助,一个瀚视齐HG282N显示器,28寸的,每次重新开机亮度都会变成100,另外,电脑开机或者休眠后退出休眠状态,显示器无法自动点亮,必须关闭显示器的电源重新开机才能点亮,请教下,大概是哪里坏了?
自己拆开来看了下,低压板上有两个16V470uf的电容鼓包,更换以后症状没有消失。

电源板是这样的,低压的板子忘了拍照了

网友:
把右下角紧挨着散热片的两个小电解电容换了再试,可能早就烤干了。

网友A:
离散热片的电解电容全换试试,我的LG也是这个情况,偶尔还闪屏,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散热片的电解电容全换试试,我的LG也是这个情况,偶尔还闪屏,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

上面那些16V470uf或者10v更小的电容,可以用25V1000uf的代替吗?身边只有这种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些16V470uf或者10v更小的电容,可以用25V1000uf的代替吗?身边只有这种电容 ...

可以呀,但容量大,耐压高的体积也相对大,不好安装,显示器高热环境,最好换质量好的名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