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惨惨。。。1年半的西数红盘就这么坏了。

楼主(2019-03-04):
真糟糕。我用的群晖NAS 。硬盘真的这么容易坏吗?和设置了休眠有关系?

网友:
红盘都是3年质保的

网友:
红盘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
NAS设备的硬盘最好选择监控级别的硬盘

网友A:
买过一个红盘,红盘贴纸撕掉之后是个返修的绿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红盘,红盘贴纸撕掉之后是个返修的绿盘

这么坑!红盘比绿盘贵很多啊

网友:
我是把全部电脑的硬盘休眠关闭的,估计是电源供电有问题把

网友:
正常 家用硬盘日常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坑!红盘比绿盘贵很多啊

网友:
这个红盘是买的一手吗?哪里入的?太不可思议了!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再在这家买了!!

网友B:
看易碎贴纸,这个是当地电脑城买的还是深水宝的货?!其实接入电脑就有显示盘的型号啊,你这个红盘的型号和绿盘型号不同啊,不可能造假的连主板的信息都重写吧,这个能不能接入电脑看看sata信息的硬盘型号是wd30efrx还是wd30ezrx,一个字母的差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易碎贴纸,这个是当地电脑城买的还是深水宝的货?!其实接入电脑就有显示盘的型号啊,你这个红盘的型号 ...

西数的磁盘信息随便写入的,要不是手贱撕了贴纸。。还不知道呢

网友:
我用的都是希捷的监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应该某宝卖家自己贴的水货。

网友:
能去保修不,如果保修不到 我可以试着帮坛友修复  西数工厂级修复

网友(2019-04-17):
半年坏了2个红盘,换新后没有坏过

网友:
Nas 长期不关机,对硬盘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这波操作绝对是666

网友:
厂家要当新盘卖不太可能会这样做,一般返修盘现在在侧边都带返修字样,是打在盘体上面不是标签上面的。

网友:
这个贴纸贴得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