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C21-SK2103多功能电磁炉,09年的机是铜线圈可惜电路板缩水明显。

楼主(2019-03-04):
拆解美的C21-SK2103多功能电磁炉,09年的机是铜线圈可惜电路板缩水明显。

网友:
看着还挺干净,我有一台内部跟这个差不多,板子上的胶都已经老化发黑了

网友:
这做工可以的啦,现在的更精简

网友:
昨天才修了个同款电磁炉,现象是各种操作都正常,唯独不加热。拆开发现被人修理过,开关管和桥都有焊接痕迹,测量桥正常,开关管G对地短路,拆下测量开关管正常,再检测开关管G对地的保护稳压管短路,更换稳压管就好了,测量其它元器件没有损坏。复原之后试用正常。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铜线圈
板砖取消了,牙膏还要等

网友:
感觉当年用料实在的品牌,现在都倒闭了

网友:
真搞不懂这玩意上搞这么多按钮干吗用。。。

网友:
谢谢分享。。。。除了线盘是铝线外,别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03-09):
我也刚接修一台同款2010年的美的电磁炉,故障现象为面板个别按键失效,更换按键后恢复正常。
个人感觉不妥处:电磁炉的散热片面积过小,线盘线圈束偏细,装配采用异形螺钉,三大电容均选用小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