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6伏电起子,

楼主(2019-03-04):
坛友给推荐一款带扭力调节的小电起子,价格吗百元以内的,有好的建议发帖,最好给上个图片,

网友:
同求呢。最近也入一款

网友A:
松下ez6220闲鱼上二手100包邮裸机,要改装好3.6v万宝至电机并保养好的,要老板送一个空电池壳,只能帮到这了,闲鱼自担风险
在坛里找坛友半卖半送也有可能

网友:
100包邮非偏远,还有改好的电池盒

网友:
有个尼奥动力的,其实还行。带扭力调节 。我拆过,做工还可以,两集齿轮一级是金属一级是尼龙,电池是国产的动力电池,扭力没有博士狗大,但续航比博士狗好点。开关容易坏,方向调节的那个按钮也容易断。买不到维修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ez6220闲鱼上二手100包邮裸机,要改装好3.6v万宝至电机并保养好的,要老板送一个空电池壳,只能帮到这 ...

求问外壳翻新是咋搞的,是盘出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问外壳翻新是咋搞的,是盘出来的吗

可以用2000目的沙纸打磨,先用粗点的沙纸再用2000目的打,打好再用鹿皮粘着汽车蜡抛光,一家之言不保证有效

网友:
虾牌除了一款,可以去看看,性价比不错的。

网友C:
想玩洋垃圾么,ez121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000目的沙纸打磨,先用粗点的沙纸再用2000目的打,打好再用鹿皮粘着汽车蜡抛光,一家之言不保证有 ...

划痕深的怕是不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玩洋垃圾么,ez121要么

战斗成色吗
就是转速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战斗成色吗
就是转速太低了

找坛里天使兄买吧,他比较在行

楼主:
看了看,这小起子还不便宜,能看上的都上百了,还是省省吧,多买把改锥用吧,国产的看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000目的沙纸打磨,先用粗点的沙纸再用2000目的打,打好再用鹿皮粘着汽车蜡抛光,一家之言不保证有 ...

正解!!!!!!!!!
如果说翻新,还得机器来做,手工太累了,从800-2000目,要换四种,不好搞;到抛光环节,还得从糙皮、平皮、软皮一道道来,最后用1号润滑脂抹好后加热,最后羊光抛出色。

自己弄个电磨或定轮台,很快就可以做好,一小时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