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移动魔百和CM201-1电视盒子-晶晨S905L拆机,求教如何救砖

楼主(2019-03-04):
线刷了别的固件变砖了,开机没反应,插电脑不认USB,TTL也没反应。求大神指点救砖方法或者短接地方。

补充内容 (2020-6-3 00:41):
已经解决了,短接闪存5、6脚即可以进入强刷模式。

补充内容 (2020-6-3 00:45):
固件下载:https://pan.baidu.com/s/1dz2NVnEGe1yDBVNGWGlOLw  提取码:8afv

补充内容 (2020-6-3 01:01):
参考图2闪存靠近CPU这边,从内存圆点往闪存圆点数起5、6脚短接,win10系统安装USB驱动要关闭数字签名。

网友A:
uboot 挂了,需要找配置电阻启动usb刷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 挂了,需要找配置电阻启动usb刷机模式

是的,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上面方案行不通了,因为没有外置卡插槽。

网友:
魔百盒CM201-2-易视腾(YS)免拆U盘卡刷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ByN6lN6OPIMc4uZq3EZxQ 提取码: uta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这方法难度较大

网友:
第三张图片,右侧有TF卡槽预留口,补上外围电容和卡槽试试看。或者耳机孔里面有一个按钮,按着这个按钮连接电脑看看能不能驱动。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耳机孔那个按键一版就是刷机键,用双公USB头刷机

网友B(2019-05-11):
我有一个一样的cm201-1,楼主找到固件吗?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201-1有刷机包了,znds上去找找吧,不过是收费的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固件
从TB上,20元买了个固件

网友(2019-06-17):
安卓7.0的固件也有了

网友:
从图上可以看出在av插座后面那个按钮就是短接点。

网友:
YS版的CM201-1固件已经有免费的了。去hdpfans搜吧,潜龙大侠的线刷固件。

网友C(2020-02-26):
楼主,你好,我也是这款板子,请问你刷好了吗?能告诉一下过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是这款板子,请问你刷好了吗?能告诉一下过程吗?谢谢! ...

现在已经有卡刷包了,很方便,线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样的cm201-1,楼主找到固件吗?

能分享一下吗?

cm201-1固件网上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固件
从TB上,20元买了个固件

我可以帮你把盒子原厂固件更改成你想要的样子,比如换桌面,禁用终端自检等等

网友(2020-05-04):
我的盒子跟你一样,在网上找了很久,最后在这个网买到了,https://www.szjytx.com/?id=12817,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