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复电动工具电池盒,里面被盗了电池

楼主(2019-03-04):
客户拿来四组电池,说被电池组盗了部分电池,第一次见这类情况,在工地公用的电动工具,最近发现电池不耐用了,打开检查发现被盗了一半的电池,我给增加动力电池上去增加容量续航,

网友:
哭笑不得啊...

网友:
这可太神奇了

网友:
太恶劣了,这素质。。。。。。
无语了,还是业内人士啊

网友:
我擦,这个狠呀,2并去掉了一组倒是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
羡慕有点焊机的

网友:
绿蓝混搭,lz也是凑合

网友:
这是个高手啊

网友:
看青稞纸和镍带的切口,我倒感觉是厂家缩水的,,然后电池长期过电流使用,刚开始还凑合,一段时间后电量急剧下降

网友:
少一半电池 拿在手里的分量也知道啊

网友A:
楼主也够能凑合的,把四块凑成两块,再重新弄两组多好,毕竟是同一样的电池均衡好些

网友:
人才,应该再加点水泥块配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够能凑合的,把四块凑成两块,再重新弄两组多好,毕竟是同一样的电池均衡好些 ...

楼主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原来的电池是厂家筛选配对好的,性能基本相同的,新增加的电池也是同一批号的产品,参数也是相同或者相近的。这样并起来,每串的电池容量和内阻一致性是有保证的。

网友: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蓝绿厂出品的电池

网友:
盗电池的也是内行啊,还留一半

网友:
看切口肯定是老手啊,只切到青壳纸。我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原来的电池是厂家筛选配对好的,性能基本相同的,新增加的电池也是同一批 ...

正相反把,带来的原电池是衰退过的,换了我,就把这些电池集中到某几块里面,新电池另组几块

当然这么干要多一个拆了重组的手工,而且搞出来的电池电量有大(新的)有小(原来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高手啊

网友:
绝对是数码爱好者干的

网友:
出厂时候就这样的吧,要想偷直接连窝端,还费那个功夫给你一点点拆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