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能者电锤NZ-30SDS,看看宣传的免坏碳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04):
刚买来没用几次的能者电锤(NENZ NZ-30SDS)坏了,钻头不转,马达冒烟,咨询卖家还不一定保修,索性不修了,今天拆了给大家看看。确实如宣传所说免换碳刷!因为电锤在碳刷消耗完之前就能坏掉,又何来的更换碳刷呢?

网友:
图呢,被移动宽带吃了,一定是这样的

楼主:
不会用了,怎么这么难发图

网友:
我还是没看到图呢。

网友:
得到碳刷一对。。。。

网友A:
碳刷确实比常规的要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确实比常规的要长很多

确实,比较长点,所以宣传免换碳刷也没错,在碳刷磨损完之前,机器早就坏了

网友:
厂家对自己的产品很有自信,两副碳刷的长度更增加了保险系数,多花五毛增加了信誉良心制作

网友B:
碳刷架可以更换吗 ,包括喜利得碳刷架都有坏到几率 。我是二手松下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架可以更换吗 ,包括喜利得碳刷架都有坏到几率 。我是二手松下还没坏  ...

碳刷架可以换的,

网友:
十有八九铝线圈,去年有个朋友拿来一个路上几十块钱买的,拆开看转子上铝线接头烧化掉了

网友:
质量如此也太差了

网友:
我还是继续用东成,虽然有点重没离合,但是很耐用也很有劲。反正还有一轻型20电锤

网友:
mi8se照片素质一般般呀

网友:
到底是什么地方坏掉了?线圈烧了?

网友:
这牌子早几年木工论坛发了几篇明显的广告贴,发帖的还不承认。当时看拆解觉得还不错 和米沃奇一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