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4300主板又来了,似乎也许这个才是真凶,这个到底是肖特基还是稳压齐纳

楼主(2019-03-04):
  最新更新:坏主板上的这个玩意我拆下来再对比主板上其他位置上的同款零件,我判断这个是0欧姆的电阻。  奇怪的就是对比好主板上同样的位置是个二极管,不管是稳压管也罢,肖特管也罢,好的主板上这块是个二极管是确定无疑的,我拆下这个玩意以后发现主板继续短路,说明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只能继续找了

以下是原文:

23  24  26 楼是我手头上现在就有的 材料,看看有那个适用,欢迎指教  大家一起来享受折腾的乐趣。

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5
找来找去要找击穿的玩意,受困于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只有一块破表可以用,症状就是插上电源适配器就短路保护,一直怀疑是某个玩意击穿了。于是只能又买个同款电脑拆开对比测试。

首先上好的板子上这块的情况,板子上印刷着D81的字样,这个零件是什么?二极管?稳压管?红圈内的那个就是,上面左侧有一若隐若现的印刷的I竖线,竖线右边有5e和一个横躺的4,万用表通断档,初步红笔在左边黑笔在右无反应为1.  ,交换表笔位置,显示0.429。另外在这玩意的左边有一个四分之一黑芝麻一个,什么玩意不知道,通断档测量无任何反应。

短路的这块板子上,这个零件上的5e-4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口状图标,就是小四方块(就是这个零件是短路状态,表笔交换来交换去都是喇叭滴滴响,而且数值是0.00),特别要说明的是左侧没有那个好板子上的小黑芝麻,而且缺少黑芝麻的位置的两个焊点,通断档测量无反应,应该是不通的。

各位指点一下,这个零件是什么,有什么其他的零件可以取代?谢谢各位指点

另外好的主板上pup52的零件是7818A,短路的主板上的是783A3,(或者他们一个是7B1BA,一个是7B3A3)这两个玩意不是不一样的零件

  • 肖特基二极管是利用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的金属-半导体结原理制作的。因此,肖特基二极管也称为金属-半导体(接触)二极管,具有开关频率高和正向压降低等优点。
  • 齐纳二极管又叫稳压二极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反向通电尚未击穿前,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 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是一种具有单向传导电流的电子器件。一般晶体二极管是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烧结形成的p-n结界面。
    三种二极管工艺和应用场合各不相同。

图纸来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7

网友A:
既然是短路那就去找短路的零件,不通的先别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短路那就去找短路的零件,不通的先别管

已经找到短路的零件了,帖子里面有更新

网友A:
貌似你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短路?也有可能是断路?短路很好测的,比如你先测一下电源输入口正负极电阻,如果不短路再找一些电容测电容两端的电阻,一般电容两端一端是正极一端是负极,正常情况下电容两端都不应该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短路?也有可能是断路?短路很好测的,比如你先测一下电源输入口正负极电阻,如果 ...

文章里面忘记写那个了,刚刚更正了,怀疑是他击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章里面忘记写那个了,刚刚更正了,怀疑是他击穿了

保险起见,焊下来再量一下,如果还是短路,那估计就是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章里面忘记写那个了,刚刚更正了,怀疑是他击穿了

至于它是什么,到电路图上查一下Q17看有没有写型号

网友B:
上维修电源,一点点加电压电流,够功率了松香雾或者热像仪查找短路发热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起见,焊下来再量一下,如果还是短路,那估计就是它了

好的主板同样位置的零件测量反向不通,这个在主板上两边都通,好的,明天早晨我带热风枪吹下来测量一下,能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吗?我的小白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它是什么,到电路图上查一下Q17看有没有写型号

另外我没找到这款电脑的电路图,就算找到了也看的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维修电源,一点点加电压电流,够功率了松香雾或者热像仪查找短路发热元件。 ...

没有可调电源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没找到这款电脑的电路图,就算找到了也看的头晕

之前不是有个楼层有人发过一部分电路图嘛,去问问他有没有整个的电路图,有的话请他给你发一份呗

网友C:
短路的板子新手就不要修了,越修越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可调电源啊啊

那就有难度了,基本工具都没有,短路不亮的板子最常见最多的一般是mlcc短路,大多数找到短路原件搞掉就能继续用,少个滤波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有个楼层有人发过一部分电路图嘛,去问问他有没有整个的电路图,有的话请他给你发一份呗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D:
强加电压上去 触摸原件会发热的就是罪魁祸首。去掉后就行了,一般都是贴片电容失效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的板子新手就不要修了,越修越坏

没事 我网上20元包邮的 又买了个配件齐全的同款电脑,已经拆开了对比着修理吧,反正放着他也不会自己好。折腾的乐趣,寻摸着合适的时候买个英国的二手可调电源,看中漂亮的外观了,合适的时候再买个示波器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加电压上去 触摸原件会发热的就是罪魁祸首。去掉后就行了,一般都是贴片电容失效短路 ...

实在不行的时候再按照你这种方法做,我的手上原厂电源有一堆,但是插上去都会自动保护,前几篇文章里面我已经拆了好几个零件了,原来怀疑是他们的问题,结果问题依旧,所以我考虑要找短路导通的原件,这个是今天发现的比较可疑的,明天我准备热风枪吹下来再试试,看看是否短路,另外再看看去掉后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它是什么,到电路图上查一下Q17看有没有写型号

Q17那个6腿型号的玩意,虽然两个主板上同样的零件印刷的字样不一样(一个是7B1BA,一个是7B3A3),但是通断档测量反应互相一致,数值大致相等,所以估计这个玩意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Q17那个6腿型号的玩意,虽然两个主板上同样的零件印刷的字样不一样(一个是7B1BA,一个是7B3A3),但是通断 ...

哦,还以为你说的短路的元件是那个6条腿的呢,搞了半天是D81呀,看上去应该是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