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龙头换芯记

楼主(2019-03-04):
  家里面的水龙头漏水了,幸好一直都买了阀芯备用,拿出工具换阀芯。

拆掉把手

看到绿色的旧阀芯

旧阀芯的密封圈都掉了

蓝色的是新阀芯

旧的阀芯破裂了出现漏水

又可以愉快地洗手了

  总结:换阀芯很简单,经济适用,谢谢观看

网友:
用了十几年都值了。。

网友:
如果水质不好,水里有杂质,水芯很易坏的。
你这个2005年的水芯用得也够久的了。

网友:
出水口的起泡器堵了

网友:
怎么拆开的?我还没换过呢.

网友:
这个是40的阀芯吧

网友:
有备件就不担心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这种阀芯价格上下落差20+元,材质厚薄、手感、密封圈的质量有区别。阀芯的压圈不能上的太紧。

网友A:
这规格都是统一的吗?

网友:
偶也坏过,不知道是塑料不行还是长期给压的!
木牙膏了,等送货

网友:
直接换水龙头都值了。。。

网友:
用了14年终于可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规格都是统一的吗?

有25,35,40等不同规格。

网友:
不错,经济实用,我买个单冷的阀芯,好像各家规格还有点差别。

网友:
这种混水阀,就是主体很重要,一定要结实防锈。阀芯嘛。呵呵呵。。。

网友:
那个盖子把柄怎么取下来?

网友(2019-04-03):
我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可能是上紧了,都是滑盖破了。

网友:
謝謝分享 挺好的,之前的这样的特陶龙头用10多年了。

网友:
竟然换掉,不是用胶水补一下再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