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MaNBO FM收音机

楼主(2019-03-04):
拆解维修FM收音机,为节约电力顺便把钨丝灯泡换为发光二极管
地摊看到一个外观还不错的一个小收音机,于是一元拿下,就是这个小东东。
正面

背面

电池仓

一言不合,拆

电路板

元件面

带一照明灯,带钨丝的,比较费电,毕竟是电池供电

调谐指示发光二极管,兼收音机电源指示

三个控制钮,调谐,复位,照明开关

集成块D7088

集成块资料(网上查来的):CHMC 华越微电子有限公司 D7088
FM电调谐收音机电路 D7088
概述:D7088 为FM电调谐收音机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 为1.8~5V,典型值为3V 。该电路内包含了FM 收音机从 天线接收到鉴频输出音频信号的全部功能。D7088 非常适用于电调谐微小型FM 收音机。采用16 脚双列扁平封装。主要特点: D7088 电路设有搜索调谐电路、信号检测电路、静 噪电路以及频率锁定环(FLL )电路。D7088电路的中频频率为70kHz ,外围电路不用中频变压器,其中频选择由电路内部RC 中频 滤波器来完成。在调谐方式上,D7088 即可采用传统的可变电容机械调谐,也可像数字调谐收音机那样采用 电调谐方式来搜索电台。在采用电调谐时,只需操作搜索调谐按钮(RUN ),电路便自动地由 频率低端向频率高端搜索电台,一旦搜索到电台信号,调谐自动停止。当调谐到FM 接收频率最高端时,只需按一下复位按钮(RESET),本振频率回到最低端,搜索调谐又重新开始。
电池仓近照,已经锈蚀的不要不要的

修复从电池仓开始,自制各电极和弹簧

焊接到电路板

原装照明小灯泡,费电哦,更换为发光二极管

在电路板的这个位置,虚位以待发光管

焊接完毕,安装

试试手电照明

试收音功能

还算不错,在房间也能收到几个本地电台节目,用耳机听声音洪亮,没有杂音。唯一不解的是怎么调节音量呢,估计还应该配套带音量控制的耳机才行。

网友A:
LED加限流电阻了吗。。。

网友:
这是我高中的记忆啊,想当年我在初中捡了个收音机的残缺跟这个类似,加上两块电池就能愉快收音,不过没有关机记忆,每次都要从最低频率开始选台。到了高中姐姐买了个带天线的该类型收音机,可以支持免耳机收台,自带天线。应该是二十块钱一个。不带天线的十五,当年耳机质量堪忧,所以买支持外放的。
一眨眼,再也回不到那简单快乐的时光。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就是牌子不同,被我改装为摩托车无线报警器的接收端了。

网友:
我小学的时候买过一个类似的,但方案不同,用的是SP1088的方案。
这种收音机需要带自锁开关的滑动变阻器的那种耳机,开关和音量调节的功能都在上面,
有些机子会把耳机的负极导线充当天线,信号还相对比较稳定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按钮长短按法不同就是调节音量,比如长按下调低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加限流电阻了吗。。。

本来就有限流电阻,而且两节7号电池电压最大也不会超过3.2V,白色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在2.8V到3.8V之间,稍作限流就满足要求。基本不用动

网友:
收音机,以前很喜欢听,已经好多年没听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按钮长短按法不同就是调节音量,比如长按下调低音量

实验了,不行。估计就是得耳机带音量控制的能用了。

网友C:
我好像还有几块带屏幕的收音机模块,能直接显示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了,不行。估计就是得耳机带音量控制的能用了。

以前我有一个同样的,音量的确是它自带的耳塞线上有个电位器似的调节音量,这个机子当电量少时会跳台,这方面让我老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还有几块带屏幕的收音机模块,能直接显示频率

您的能显示频率的收音机应该归于高档了,我这个属于抵挡玩具。

网友(2019-10-19):
我有个收音机你给我能修一下吗?看见回话

网友(2022-11-01):
这个机器太古老,大家都有回忆,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