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asp下载器

楼主(2019-03-04):
我在某宝买的avrasp下载器,现在没法下载程序,软件提示“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望解!谢谢啦!

网友:
这东东可以自已做一个的,系统不识别就重装一下就可以了吧,可能是病毒或恶意软件干扰的缘故。

网友:
到设备管理那看看有没有黄感叹号,有就是驱动没装上 按说明装上驱动;如果能看到usbasp就是装上驱动了,如果报错…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的M328本来是好的查看熔丝后就死活连不上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重装系统后,可以连接下载器下载了,看来下载器ISP线不可随便接,否则可能造成不能下载或者不能连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