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理发剪哪个好?买个松下ER-PGF40尝尝鲜!

楼主(2019-03-04):
理发剪哪个好?买个松下尝尝鲜!
小家电越来越多,选择也越来越多 ,之前买个国产的六十多 ,用了几年卡头发,电池没劲 ,这次买个贵些的,松下PGF 40
使用了一下,声音和使用手感都挺好 。
四倍都价格 ,看能不能用上四倍都时间

看看全家福

构思很巧

参数

充电接口

拆开这里,看到刀头标注注油口 ,有五处加油

这里有个口

还送了一瓶油 ,油本身不贵,但标注松下了

毛刷很上小巧

使用但充电器参数,这个可以充电用,也可以直接插电用,双功能的。

收拾干净重新装盒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皇上真是多才多艺啊!理发也会。

网友:
这东西不会用的话就坑了,我买了一个理发剪然后我和我儿子就变成了光头,现在也放那里吃灰了

网友:
我用的是老式发廊用的那种220V电源的推子,保养好很好用,也不用磨刀

网友:
皇上还自己理发?

网友:
 YES,可以开店了。
我只会自己理圆寸。

网友:
看上去蛮不错的,就不知道电池耐用不

网友:
谢谢分享。。。。。松下产品不错。。。。。

网友:
能直接插电使用,这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牌子好用,比国产牌子好很多

网友:
准备改行的节奏

网友A:
不是陶瓷刀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陶瓷刀头的吧

刀头日本钢 ,特殊角度。

网友:
我可以给你剃光头。

网友:
还是陶瓷刀头锂电池的更经用

网友:
质量不错,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这么贵竟然不是锂电,看充电时间8小时还不是快充,估计还是傻充来的,感觉有点坑啊。我买了个49块的奥克斯,陶瓷刀头的,虽然也是镍氢电池,不过还是可以充满自停(充电时间5H),就是没带充电器,配了根线可以插USB充电头充。

网友:
不如 飞利浦的好  100多元  自磨  不用浇油

网友:
竟然才看到,动态又不显示了。。。。。。买过一个飞科的,金属头,木牙膏啦

网友:
10年买了一个佰特的陶瓷刀头理发器,80多元,现在还在服役,没有一点点问题,不卡发,就是电池老化了,现在得插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