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需要一个有限路由器,8个台式机

楼主(2019-03-04):
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缺个交换机吧
直接撸个二手的16口千兆回来(新的也不贵)接到猫下边或是上级路由分的线上就行了。

网友:
需不需要路由功能?需要的话,tplink有一款集成路由器功能的8口交换机。

网友:
磊科 NR238 NR208……百兆口

网友:
看来是小企业吧。

如果你已经有主设备,只是想增加网口供给台式机用,那直接买16口交换机就可以了,百兆千兆根据自己情况先。

如果你要布网,一般方案都是路由下接交换机来扩展网口。
如果你们办公室的带宽比较少,又有人会下载、看电影之类,可以试一下爱快、维盟这两个牌子。百兆有线的话,建议买M20+8口交换机,共两百不到。如果是带宽比较大,就选千兆的路由+千兆交换机。

网友:
交换机更好一些

网友A:
要带8个台式机,再加上一个uplink端口,所以你最少需要9个端口。
8口以上就是16口了,百兆还是千兆自己选。

网友:
8个台式机  至少一台打印机 然后还有有无线AP给手机

所以 你需要买16口的交换机  加上一个无线路由器(最好带行为管理的)

网友:
买东京个网件路由器,反正是公司报销

网友:
如果有路由器,可以用8口交换机,路由器本身也有LAN接口,考虑到拓展性和价格差距,还是16口比较合适
现在的傻瓜交换机便宜,随便买一个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带8个台式机,再加上一个uplink端口,所以你最少需要9个端口。
8口以上就是16口了,百兆还是千兆自己选。 ...

路由器还有 4个口,交换机 8个口,级联用掉2个,还剩10个端口

网友:
我有个nr208  正好你够用,自己淘宝去吧   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