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的机顶盒有哪些?

楼主(2019-03-04):
原来的天猫盒子有点卡,想买新的,很久没有关注这块产品了

网友:
用电脑 模拟安卓 算了 要多流畅多流畅

网友A:
拼夕夕130左右入一台翻车迅的H1,超值。

网友:
肯定是斐讯的好,安卓7的固件,

网友B:
最近也是在做功课不知道买啥机顶盒好。电视自带的系统越来越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130左右入一台翻车迅的H1,超值。

请教H1刷什么版本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H1刷什么版本比较好用?

我好像说错了,H1是硬盘,N1和T1才是盒子,N1配置略低,如果只买单机应该在80块左右,加上个T1的遥控器大概130上下,我目前用的N1刷的是YYF的固件,然后配鼠标加一个19的二手显示器放在桌头用,还有一台T1用的原厂固件在客厅用,所以如果接电视的话,其实再加个20块左右撸个全套的T1更划算,毕竟多出来8G的内存,还可以魔改成红外遥控的。

网友:
斐讯盒子T1,刷YYF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是在做功课不知道买啥机顶盒好。电视自带的系统越来越卡了

小米的盒子都了解,高于2代都可以,最好用3S   4   3增强版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C:
请教H1刷什么版本比较好用?

买T1吧,N1内存8G,T1  16G的

网友:
流行免费的,但没有不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