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CRT电视机能否考虑加装VGA接口?(本帖只针对怀旧党)

楼主(2019-03-04):
CRT电视机画质好,画面通透感强,在CRT屏幕里看到的金子都是发光的,CRT里风景更秀丽,美女更美……说了一堆废话,现在要讨论CRT电视加装VGA接口的问题。普通的CRT电视机没有VGA接口,一般都只配备几组AV及色差插孔。之前在老外的8-bit guy节目中看到,VGA信号通过几个简单的分立元件就可以进行无源转换,合并为AV信号,就像下图一样:
要是真的有这种方案,只要有点动手能力就可以在废板上拆几个件,把CRT电视当显示器用,看看标清视频玩玩老游戏总该可以吧!

网友:
AB钙的那期视频我看过,他魔改的是RGB信号,不是VGA
这种改法撑死了上CGA,VGA比cga信号要复杂的多
准确的说,应该是模拟RGB信号,也不能严格的说是CGA,因为那时候CGA还没有标准

网友:
好不容易把CRT显示器升级成液晶,你这倒回去用CRT电视当显示器一般只可远观不可近视,不然画质很感人的

网友:
现在观看时间较长的CRT显像管老化的挺厉害甚至不行了吧~

网友:
CRT什么都好?那怎么被淘汰了~历史在进步~破烂可就别折腾了

网友:
有vga转AV的盒子,不过转换完画质感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这个

网友:
问题是,按这个图纸做一个,效果会如何?有人尝试过么?

网友:
CVBS复合视频信号由亮度信号(Y)和色度信号(C),行场同步脉冲构成。其中,色度信号是经过调制的信号,需要在接收端进行解码还原才能得到RGB信号。
楼主的图,个人猜测顶多是合成了亮度信号而已,可以使用黑白CRT电视来显像。前提是,CRT电视的扫描系统能满足VGA的要求。例如60赫兹逐行扫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