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体重秤,还有救吗?

楼主(2019-03-05):
4-5年前买的体重秤,去年冬天体重秤显示电量不足,换了电池不亮了,以前是晃动几下就会显示数字,好像也没有开关,然后可以称体重。现在是彻底没反应了,有经验的看看有救不,没得救就只能扔了。

网友:
刮刮有惊喜

网友A:
衡水老哥说对了,把压力感应的几个触点刮一下或者打磨一下或者就能用了。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好几年前19.9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刮触点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若传感头改用排线,看上去就顺一些

网友:
不开机的问题很多
1.先排电池还有没有电量 电池盒的焊点是否松动(摇一摇黑色的电池座)
2.看看上电池的那一瞬间屏幕是否亮起过,如果会亮那就是震动片贴的太死了。(这是震动开机老款的人体秤  把震动蜂鸣片用手往上轻轻抬起试一试  震动片就是白色线那根焊接起来的贴住屏幕的那块)
以上测试了还不开机 就是线路板老化了 时间太久了 这种振动开机的秤市面上都买不到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盒子里面的黑色的是电源开关,

接个3伏电池(两节1.5V也行)就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衡水老哥说对了,把压力感应的几个触点刮一下或者打磨一下或者就能用了。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好几年前 ...

我其实是让他刮一下电池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其实是让他刮一下电池夹子

这种夹子真的没有刮过,也没看见锈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夹子真的没有刮过,也没看见锈蚀啊

有时候很难说,不是锈蚀的问题,或者找俩5号电池供电焊接在电池位置试试

网友:
CR2032的纽扣电池吗?我家也有一个,我嫌费电,给装了一节14500锂电,结果,秤和电池一起闲置了,至今还有电。

网友: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
装了手机电池进去
当然也加了充电电路

网友(2020-07-06):
这种做工的确很差,牛屎芯片加垃圾传感器了,还是买新电子秤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