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的故事机和玩具火车

楼主(2019-03-04):
接电脑的USB线除了给玩具供电没有其他用途
因为玩具的电池座生锈了 两个玩具都是四节电池6v供电 用5v也能用

网友:
好歹也给洗个澡啊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类似的,音频文件好像是存放在牛屎旁边的那个芯片里的,拆掉后直接哑了

网友:
我拆过两个,里面都是有内存卡的。

网友(2020-07-16):
怎么不脱光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