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路由器,和家用路由器,区别能有多大?

楼主(2019-03-04):
很多企业路由器比家用路由器贵很多,到底是那个铁盒子比较贵还是用料上更好?

10个台式机,,10个手机,这种选企业路由器好还是选择中端家用路由器呢

网友:
感觉企业级五六百拆开后也就那回事,硬件相似但软件不同应对不通需求,家用的也够用了,功能达不到需求没关系啊刷机对坛友太小儿科了

网友:
企业也分三六九等,家用机带十台轻度用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企业级的一方面带机量大(或者说是数据吞吐能力更强吧),另一方面在于通常会提供一些家用产品通常没有的功能,比如说DMZ、VPN、端口转发之类的,再一个就是通常都是稳如死狗的存在。
之前公司用了一个思科的有线路由,好像是4+32的配置,百兆的端口,最高的时候带7台主机,9个摄像头和一个监控主机,还有两个二级的无线路由,基本上就没重启过,同时还开的VPN方便分公司的收银系统使用统一的服务器和数据库。

网友:
我们单位的TP 478G+,还是比较稳定的,用了两年,现在偶尔要重启一下,因为是现在上三条光纤,也不知道领导特么的怎么想的,两条移动一条电信

网友:
区别挺多的,比如带机量、并发数啥的~楼主的要求随便一台路由器都能满足,当然,建议选择华硕、网件之类的。

网友:
内部做工一般比较工整,供电稳定,散热较好,配置不见得多高,卖点主要是固件。

网友:
企业路由除了家用路由器没有的特殊需求外,家用路由的高端,内存和cpu可是杠杠的!

网友:
企业级首先要求的就是长时间不断电使用稳定

网友:
具体体现就是内部用料和并发连接数,就像品牌服务器和家用组装电脑内部结构区别一样

网友:
推荐用软路由爱快加ap,10个电脑10个手机,以后肯定还会有智能设备,不是说流控有多强,主要是好管理,ip绑定可以导入导出txt随意编辑,电脑想远程也可以设置端口规则。软路由的话一般D525的就好了,双千兆口以上,看自己预算,最好4口的,一般这样体积还算不大,6口的都是1u机箱太大了。

网友:
现在家用设备连接数量剧增

网友:
企业主要做工比较好,还有多了其它服务,比如禁用网址之类

网友:
理论上工业级的元器件也应该是工业级或以上的,至于厂家是否这样就看良心了。

网友:
企业路由器主要追求稳,带机量大,不断流,外壳要大,要金属的,还要有风扇辅助散热,除了正常维护,必须满足7x24小时工作量,从不考虑耗电。

网友:
你用一个7620路由器刷个艾泰系统就懂了

网友(2019-04-10):
入门企业路由和家用路由配置上边没什么区别,往往是大铁盒装个小主板。就拿现在常见的MT7621来说吧,很多家用路由和企业路由都用这个方案。家用路由往往只卖一两百,企业路由要四五百起步。这差价基本体现在固件和后期服务上。下边给几张Q80的界面图给你看一下:

网友:
不是从企业级路由剽窃一点功能就叫企业级了,企业级有很多硬性要求,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固件不会动不动就更新,元器件寿命很长,很注重散热,风扇狂想很吵,动辄上百上千用户,支持很多网络协议,而这些家用都用不到。

网友:
稳定,稳定,稳定。

网友:
硬件差很小,主要是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