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路由下的群晖如何外网访问和同步?

楼主(2019-03-04):
白群晖,DS218,放在二级路由器下,一级路由器没有控制权,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QS外网访问和同步了?

网友:
花生壳可以吗?

楼主:
一级路由器,没有控制权,估计不行吧

网友A:
没有公网IP的,试过,可以,得注册域名,而且我是在另一台PC上安装的花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网IP的,试过,可以,得注册域名,而且我是在另一台PC上安装的花生壳,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
花生壳注册域名,然后在服务器同网段的PC安装花生壳客户端,基本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
重点是白群晖,为毛访问不了,QC干啥去了?

网友:
群晖的QuickConnect就可以啊,什么花生壳?搞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再说了,白群晖。

网友:
白群自带QC不就是解决外网访问问题的吗?

网友:
要做NAT端口映射,2台路由器都做,不然就用花生壳,不然就用群晖的那个什么远程管理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需要一级路由器控制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说?

zerotier,我家的时电信大内网,外网照样使用

网友:
我用的花生壳内网穿透,远程连接没问题,但是同步肯定不行,没那么多流量啊。默认只有1G流量。

网友:
白群,自带QuickConnect带穿透特效,无需控制路由器,不管在多少级路由下面照样穿透~

网友:
群晖自带的qc 就可以,不明白的  可以电话咨询官方客服。

网友(2019-04-04):
关键是看你的一级二级路由是不是在一个网段里,如果在一个网段,那么QC完全能满足这个外网访问。如果不在一个网段,那你就需要设置二级路由了。

网友:
白的,不需要在意这些,可以直接用的,官方Qucik Connect

网友:
把二级路由器改成交换机使用。我就这样做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0-01-21):
如果能获得IPV6的话,直接IPV6+DDNS动态解析下六类远程访问了。

网友:
注册下自带的QuickConnect帐号密码什么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