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有锂电池协议破解ing.........

楼主(2019-03-04):
温度传感器室温下的阻值9.54K欧姆

驱动板连接电池组的正负极和连接温度传感器(均衡电压检测端未连接)时,按下电量检测按钮电量检测灯不亮;

驱动板连接电池组的正负极、温度传感器和均衡电压检测端时,按下电量检测按钮电量检测灯正常显示电量;

将正常的电池接入大有机器,当机器没工作时,电池驱动板的通信灯不亮(机器不取电,协议信号不通信);

将正常的电池接入大有机器,当机器工作时(短时闭合机器的开关),电池驱动板的通信灯高亮闪烁3秒后,低亮度闪烁5秒,后灯灭。

将正常的电池接入大有机器,当机器工作时(短时闭合机器的开关),电池驱动板的通信灯高亮闪烁3秒后,低亮度闪烁5秒。在这8秒内如果再次闭合机器开关或持续闭合开关,低亮度闪烁继续持续。

网友:
前排围观,静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A:
破解不了的 不是单纯的电阻电压问题 是大有电池里面有个单片机 和主机机身里面的单片机相互通信 才能正常用 所以 只能换板子 要不换主机主控 要不把电池保护板加主机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破解不了的 不是单纯的电阻电压问题 是大有电池里面有个单片机 和主机机身里面的单片机相互通信 才能正常用 ...

对于一般人来说估计没戏了,因为大有电池电芯都不支持自己换的,据说断电就完蛋 了!

网友:
这锂电真有想法,用单片机加密

楼主:
大有锂电池协议破解ing.........续

大有锂电池协议破解ing.........续

楼主:
这段时间做了下前期准备工作,了解了下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近期准备上示波器等设备破解协议

楼主:
电池保护板应该不能直接放入机器里的,通过测试,电池保护板不接电量平衡接线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大有机器供电后,如果没有运行,机器是不会发协议给电池的。运行后(有工作电流后),机器里的控制器开始发协议,电池控制板接到后应该是要回复主机协议,主机控制器判断回复正确后才让机器正常运转。这就是为什么大有机器用其他电源供电只能运行一下的原因,因为机器供电并运行后机器发出协议并运行,运行的时间就是等待回复协议的时间,超时没有接收到正确的回复就控制机器停下来(不是断电,是让的无刷电机的控制信号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般人来说估计没戏了,因为大有电池电芯都不支持自己换的,据说断电就完蛋 了! ...

不换电芯,协议测出后,自制单片机协议收发电路,植入机器内部,开放电池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不了的 不是单纯的电阻电压问题 是大有电池里面有个单片机 和主机机身里面的单片机相互通信 才能正常用 ...

协议测出后,自制协议收发板植入机器,解除电池封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保护板应该不能直接放入机器里的,通过测试,电池保护板不接电量平衡接线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

兆欧姆级别电阻分压给保护板呢?有没可能可以

网友C:
加油,有想法还是好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般人来说估计没戏了,因为大有电池电芯都不支持自己换的,据说断电就完蛋 了! ...

换电芯不会锁保护板的, 我试过。看我帖子。

楼主:
大有锂电池协议破解ing.........续

大有锂电池协议破解ing.........续
经测试,将大有电池控制板植入大有机器方案行不通。因为电池控制板没有接电压均衡触电时,机器不能运转。机器有下发协议,但电池回复异常,机器不工作。
今天用逻辑测试仪测试了机器下发协议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有想法还是好的,支持

谢谢支持,下发协议今天基本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 楼主加油!

谢谢支持,机器下发的协议已基本破解

楼主:
这是下发协议的第一组协议波形

网友:
先要知道是什么接口,码率,上串口调试通电读码,再写单片机骗过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