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挂钟

楼主(2019-03-04):
家里的挂钟不走了,拆开找找原因

拆后发現电路板被腐蚀了,清理后从牛屎根部腐断了无修复价值,报废丢弃

END

网友A:
还可以挖掉一点牛屎来焊出飞线吧。目测负极还有一根在外面.......

网友:
我家一个挂钟居然用了二十多年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挖掉一点牛屎来焊出飞线吧。目测负极还有一根在外面.......

修好了也管不了多久,买个机芯换上还简单得多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表芯还可以用。

网友A:
感觉很奇怪,电池正负极都很干净,就电路板上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挖掉一点牛屎来焊出飞线吧。目测负极还有一根在外面.......

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其实把电池簧片和PCB线路板相接触的位置挪一下,那么又可以用N多年了,这是这种结构设计所带来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奇怪,电池正负极都很干净,就电路板上生锈了.......

认真看,在机芯边侧有个开放口

网友B:
看看图,这里有个开放口,所以主板线路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图,这里有个开放口,所以主板线路生锈了

PCB上不是都有保护绿油吗?不防腐?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南方的,或者挂钟所在的位置比较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南方的,或者挂钟所在的位置比较潮湿。

长沙,客厅六楼

网友C:
淘宝有卖机芯 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机芯 很便宜

RE: 拆一个挂钟 [修改]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机芯 很便宜

是的

网友(2020-07-16):
这种挂钟几十年没问题的,这些机芯很耐用的

网友(2021-03-12):
家里的天王星挂钟十多年了,走的还挺准的,就是嘀嗒嘀嗒声音太大,最近失眠,感觉这声音更大了,受不了,刚从网上买了个扫描的无声电波机芯,可是拆的时候才发现,面板和后壳是胶粘的,拆起来估计要报废了,还没敢动手,想用电吹风加热使其脱胶,但面积挺大,局部加热不知是否可行,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的好办法?

网友:
买机芯,就一步到位,买电波钟的机芯,行走无声,时间没有误差。

网友(2024-11-04):
这挂钟把logo去掉还是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