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WM-F2095磁带随身听拆解

楼主(2019-03-04):
淘到一个索尼磁带机,检查发现电池漏液,把内部腐蚀了,生锈了,故拆开看看,做工还不错,

楼主:
铜转子还很好可以留下电路板还很好,留下来,谢谢老板观看

网友:
我有两个,都不通电,无从下手啊,老板这个怎么不修呢?

楼主:
第一步先拆了看看

网友:
,我就喜欢欣赏那个磁头,磁带机音质的关键。哈哈,下次,你拆个超薄的。。。

网友:
这个算是大法里面比较普通的随身听了,但是做工用料依然秒国产机几条街,同样的带子对比听也是很大差距。

网友:
我前几天也买了一个,也是腐蚀的很严重,不过收音正常,磁带有很严重的杂音,不知道换电容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9-04-04):
皮带居然是好的

网友(2024-10-19):
同款一台,估计要换皮带

网友:
磁带音频有特殊的韵味

网友:
没有配件的话,维修费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