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4v5a开关电源炸了

楼主(2019-03-04):
单位过滤机柜子里面的,前几天试机,不小心短路炸了。也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工业用的就没啥修的必要了,直接换新的,也就几十块,稍微加点可以上明纬的,只要条件不是很恶劣,不超出范围,用个几年没问题。

网友:
开关管估计也挂了

网友:
都炸管子了就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花几个配件换上修好还OK

网友(2023-09-01):
单位的换新,这个拿回家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