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怎么破解,本人小白麻烦详细点

楼主(2019-03-04):
(图片)

网友:
什么是街电?

楼主:
共享充电宝啊

网友:
是不是在街上走才会有电,一但不动立马停电

网友A:
回温总:街上的电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温总:街上的电呗

哈哈。。。。。你怎么能这样机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怎么能这样机智呢。。。。

脑袋的充电器找到了

网友:
仔细看下5v输出线路

网友(2019-08-09):
顺着输出5v的电路查,一般是有个控制输出的电路,导线短路这一段就好了。也可以查看冲放电ic的型号,按照典型应用电路去改。

网友(2020-06-26):
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C:
难到不难,无损也能搞,好多我都拆18650用了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C:
难到不难,无损也能搞,好多我都拆18650用了

无损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