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小林通一代 FC游戏机

楼主(2019-03-04):
小林通1代电子游戏机1989年 中国广州产问这是什么游戏的秘籍?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问这是什么游戏的秘籍? (右左下上AB)

能答上来的都是80后甚至70后!

我的已经拆开就先借一下隔壁坛子的图

下面是我这台的细节图片
背面

退卡推杆

手柄

内容

背面

视频射频小板

主板芯片细节

拆机是为了修理,由于年代久远电容基本都失效了,表现是游戏不稳定死机花屏时有发生,更换了所有的电解
已经可以正常游戏啦!

网友A:
↑↑↓↓←→←→BABA 《魂斗罗1》调30条命的作弊码。
《魂斗罗2》我记得是→←↓↑AB start

楼主拆的这部FC兼容机我感觉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都比较接近任天堂的原版,除了有连发键以外

网友:
虽然没玩过这个,不过你说的那些秘籍应该是加血的,有些还能无限条命,PC端也有类似的作弊手法,比如按键盘11223344之类的

网友B:
这个是莲花头接口输出的,你是咋把图像转给液晶电视的呢?

网友:
↑↑↓↓←→←→BABA  魂斗罗  史泰龙和施瓦辛格

网友C:
看着已经过时了,但是跟孩子互动不错,我家有一个小霸王的主机,以前的游戏卡都送人了

网友D:
坦克大战,小时候,老是玩不过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莲花头接口输出的,你是咋把图像转给液晶电视的呢?

索尼的液晶电视有3组hdmi+2组AV+1组S端子+1组v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已经过时了,但是跟孩子互动不错,我家有一个小霸王的主机,以前的游戏卡都送人了 ...

不过时~满满的回忆,虽然少了儿时的激情但是偶尔拿出来翻上两版也是很惬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BA 《魂斗罗1》调30条命的作弊码。
《魂斗罗2》我记得是→←↓↑AB start

任天堂原版机也有带连发按钮的,小时候我的第一部游戏机就是任天堂原版带连发的,买时候应该是700多元,后来被邻居借走玩坏了家里又给买的这个小林通。记得因为买的不是红白色哭的鼻涕眼泪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坦克大战,小时候,老是玩不过关呀

倒数第二张,南方叫 打太公!!

网友:
我知道,第一个是打松鼠,可以选关,第二个是吃金币,加30条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ABA 《魂斗罗1》调30条命的作弊码。
《魂斗罗2》我记得是→←↓↑AB start

早期都是按原装模仿的,从芯片到电路板。后来玩熟了就简化了,再后来就成了牛屎了。。。

山寨任天堂基本都是用台湾联电的山寨芯片,联电赚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期都是按原装模仿的,从芯片到电路板。后来玩熟了就简化了,再后来就成了牛屎了。。。

山寨任天堂基本 ...

我记得我爸94年还是95年送我的小霸王红白机还都是硬封的芯片的,里面也是这样满满当当。后来家里发洪水,机子没了。又买的一个很便宜的杂牌货,直到我有一次插手柄的插口坏了,拆开一看里面空空荡荡的,几块环氧树脂的“牛屎”就搞定了所有芯片。

网友:
仿的很不错  值得搜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BA 《魂斗罗1》调30条命的作弊码。
《魂斗罗2》我记得是→←↓↑AB start

我的FC任天堂原版游戏机大概是我爸8几年买的 因为实在太老记不清了,但是有一点我记得就是单发的 没有连发键的,后来到同学家看到有连发的羡慕啊,不过貌似我早玩几年 哈哈哈

网友(2020-01-09):
偶的FC游戏机最近也罢工了,等偶拆开看看,是否也是电解的问题

网友:
看着也是标准配置
CPU:6527P
PPU:6538
RAM: 6116*2
锁存器:LS373
译码器:  LS139

网友:
我的FC机器,自带扬声器可以出声,昨天再次通电试机,既无图像也无伴音,得慢慢检查看看

网友:
1.魂斗罗1代30人秘籍
2.魂斗罗2代30人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