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9-03-04):
这是面板,左上角PW指示灯是电源,上电常量,UP是延时吸合指示灯,动作指示,内部有继电器,下面图片会提到。右边mode框,A和H两个模式,A应该是自动模式,带延时的,因为电路图的常闭触点有个小三角符号,H一路是直接常闭的,什么都没有,可以认为是上电立即动作的模式。
再下面的两个旋钮,分别是调时间及倍率,时间有s,10s,min,10m,hrs,10h等好多种,背面就是和万用表一样的印刷电路盘,选择不同的通路,延时时间相应变化。另外一个旋钮是调节倍率的,可以是0.5-1-1.5-2以0.5的为公差增加,也可以0-2-4-6-8以2为公差递增,还有0-5-10以5为公差递增。
调正好时间单位,比如以分钟为单位,倍率选择0-2-4-6档,红色指示针旋到4位置,意思就是A模式下,4分钟延时。如果是H模式上电即动作,没有延时,所有的调整也没有意义了。

开盖,从后面的小孔里压一下,从面板方向抽出。

下面就是拆掉面板之后的样子,左上角的指示灯,右上角的模式选择,左下角选倍率,右下角选择时间单位。

电路板很简单,而且看上去质量也挺差,就是平时最廉价的收音机里用的那种。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这个一定是欧姆龙的正品,只不过是国内的厂家代工。可能欧姆龙牛逼的是软件和程序吧,不在意硬件了。

盖板和面板的圆盘,圆盘只有半张脸,呵呵~~~~~~~~~~

指针是和透明盖连在一起用一颗螺丝钉固定的,旋转透明盖指针跟着一起转。

这个圆盘就是倍率的数字。机械机构使圆盘显示不同的数字,背面对应的触点接通不同的支路,计算不同的延时时间。

面板。

内部电路比较简单,两个继电器一个电容,似乎是阻容降压给芯片供电的。没看到变压器,这个是220vAC电源。

虽然电路板质量很差但是看上去做工似乎还凑合,略有点精细的感觉,芯片,贴片元件比较多。

侧面看一下电路、

侧面再看一下电路。

好吧这个不叫侧面了,这个叫背面吧。

底部是插座,和国内的型号是通用的,,不过其他品牌型号的也是这种布局,底座应该都是通用的。当时底座不凑手就没拆底座。

好了就这么地吧,,希望大家多给点M币,,,

楼主:
没人看也没人回复,以后都不发了,没劲。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以前在单位拆过一个,不过是用四个拨码开关来设置时间区间,刻度表盘四张叠放,根据拨码开关所选择的时间区间,来更换相应的刻度表盘。

网友:
又进化了,功能不错

网友:
单面FR1就这样,价格便宜

网友:
这个也见过有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以前在单位拆过一个,不过是用四个拨码开关来设置时间区间,刻度表盘四张叠放,根据 ...

技术一直在进步,用越来越简单的材料和零件数量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

网友B:
谢谢分享,跟我拆的那个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跟我拆的那个一模一样。。。。。。

这种产品大同小异,哪怕不是同一个品牌和厂家

楼主(2019-04-20):
这么好的帖子也没人多给评点分数

网友(2025-03-28):
这个应该是正品

网友:
是正品,这个东西,我不良解析了好多。哈哈

网友:
紧密部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