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红钼超润滑脂可否用于电动工具?

楼主(2019-03-04):
    请问各位大老,这个红钼超润滑脂单位可以找得到,某宝看了下,挺贵的,160多一管,想用在虾牌电钻变速箱等电动工具上,不知可否?
      下面是百度的一些说明,大老们帮我看看。

        美国安治化工红钼超PREMALUBE RED多用途、重负荷、极压高温润滑脂 , 使用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标签说明 在高温、重负荷、极压和潮湿环境下表现出超级润滑效果。 极佳的热恢复性----加热回冷后保持原有的装填和润滑性能。 1.TIMKEN极压测试值为“极好”、OK值为60磅。  2.优异的抗磨损保护----在剧烈磨损表面形成永久润滑膜。耐高温性----极好的剪切稳定性,滴点260℃,低工作温度-18℃,长期使用的连续使用温度可达135℃,间隙操作温度可达204℃(需经常加脂)。

网友A:
这么高级应该能满足电动工具润滑要求

网友B:
楼主有多的扔给我,我帮你免费测试性能。运费我出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应该能满足电动工具润滑要求

谢谢!没怎么用过润滑脂,不懂。感觉这个有点黏,怕加了电钻变速箱阻力大。

网友:
可以呀,或者说用再瞎排的电动工具上有点大材小用。不过这个不适合用在电锤等高负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多的扔给我,我帮你免费测试性能。运费我出可以了吧。

哈哈…图片是网上找的,我只能薅点社会主义羊毛。

网友:
我拆了电批正找润滑脂呢  楼主匀我半罐呗

网友C:
建议不要用,红钼超和绿钼超只适用高速重载工业设备,不适合电池作业,脂太粘会造成电机启动困难,电流激增,引起电池急剧缩短使用时间或久压保护或加速电池老化。

网友D:
用一张纸 放点润滑脂上去,看看油脂化开的圆圈大不大,速度快不快,
如果是含有大量液态油脂的 就是非常软,阻尼很少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红钼超和绿钼超只适用高速重载工业设备,不适合电池作业,脂太粘会造成电机启动困难,电流激增 ...

谢谢,说的有道理!本来就是单位维修机泵等设备用的,所以发帖咨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张纸 放点润滑脂上去,看看油脂化开的圆圈大不大,速度快不快,
如果是含有大量液态油脂的 就是非常软 ...

    谢谢传道,学习了,这个润滑脂可能还是黏了点。

网友:
3#锂基脂应该可以用

网友E:
这种润滑脂用到海鲜机上???????
估计转完一电池的时间,你就得拆机清洗波箱了。

这种是给18V以上或220V的电锤、电镐使用的,电钻都不能用,原因是太稠了,锥入度又低,给波箱带来阻力。

你要明白电钻波箱运转原理,加好润滑脂后,随着转动,油脂会吸附在波箱壁或齿轮圈上,齿轮之间磨合出的多余油脂会因重力集中在齿轮盘中间。但是----------你所说的这种红钼脂会吸附在齿轮上,给齿轮增加负荷,造成阻力,从而电机磨损、齿轮与传动装置会变形。

建议:淘宝上找润滑之家,这家有进口货买。
介绍两种:道康宁的摩力克30L,给12V以下起子机使用的;摩力克50L是通用型,可以给2.4V-12V机器使用;摩力克70L是给7.2V以上机器使用,特别是带冲击功能的机器。三种型号都为白色润滑脂。
还有一种,NSK AFJ系列,白色或淡黄色都可以。
      一般通用型2号润滑脂,都会说明用于金属与塑料、金属与尼龙、塑料与尼龙之间使用,买这种就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润滑脂用到海鲜机上???????
估计转完一电池的时间,你就得拆机清洗波箱了。

        谢谢大老指导,讲的有理有据!我也是觉得这脂粘度高了。

网友F:
用过美孚蓝色油,太粘,DC920空载电流4安多,又拆了一次,手头上没有粘性低的油,把油擦少点重装,电流小了点,但声音难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美孚蓝色油,太粘,DC920空载电流4安多,又拆了一次,手头上没有粘性低的油,把油擦少点重装,电流小了点,但 ...

XP222确实不能使用在12V以下电批、冲击批中,还是买稠度低点的润滑脂吧,摩力克50L一小瓶,可以使用20来次。

网友(2019-12-06):
卖了换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润滑脂用到海鲜机上???????
估计转完一电池的时间,你就得拆机清洗波箱了。

看了你那个帖子,买了点em50L

网友:
加点机油会不会好点??

网友:
看了 @天使的魔翼 的讲解,准备入点 摩力克50L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