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一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9-03-04):
周日没多少事儿,折腾一只变压器。原作用不详,加电测输出电压19V。看网上改电动车充电器的许多帖子,也想比划比划,于是就找来这么个变压器。
拆开时,未拍照,铁芯是斜山字形状(大概够老的了,网上很难查到资料)铁芯截面积约1.7×1.4CM,查铁芯/功率关系表,大概在3W多不到4W的样子,漆包线绕制数据大概在23N/V。
预设:第一次级为400圈,第二次级300圈,对应的电压17.39V和13.04V。手头正好有0.16的漆包线(额定电流100MA),于是开工。

找一存货,通信设备中的阻抗匹配线圈,拆掉用其中的绝缘层。

开绕
干开了,才知道什么叫年龄不饶人呐!戴着眼镜,瞪得眼疼,加上老年痴呆,还总是忘记圈数

长出一口大气!!总算是一个阶段的结尾了引出线头,加绝缘纸。

再层间绝缘。

由于原变压器次级是一组,故需要在骨架上再开槽,以便线的引出。

第二次级绕完后加绝缘,对插硅钢片,...

用尽了洪荒之力后终于完成了最后的一哆嗦

加电测了一下开路电压,还好,两组电压与设计的差不到1V。
此图画错,下面更正,抱歉!
为了测试方便,做了个简单的恒流电路,恒流值15MA,负载是一只草帽灯。因为两个次级绕组接近,故恒流源电路选用元件及数值都是一样的,为偷懒,图也就画成单的了。(不会用软件)

上电试验了12个小时,温升还好(20度左右)

晚上睡个好觉!

网友:
这是要大干的节奏,变压器有了,还差个铁壳电源把

网友A:
这变压器铁芯看着就不爽。。。。
三端改恒流,电阻接错位置了。

网友B:
整得不错!三端稳压接成恒流源电阻应该串在输出端。

罐形磁芯准备做些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铁芯看着就不爽。。。。
三端改恒流,电阻接错位置了。

多谢指正!可能也是得意忘形所致吧,总之非常感谢。重新上个

之所以用这个铁芯,主要是连续找了几个变压器,不是体积大,就是初级线包烧,重绕初级极不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得不错!三端稳压接成恒流源电阻应该串在输出端。

罐形磁芯准备做些什么呢? ...

早些年,还想用磁罐做点什么,现在是看到磁罐什么也不想做,就是为了用绝缘层。

楼主:
三端稳压器是一个很不错的电压源,加之三端稳压器的稳压精度较高,需要的维持电流也很小,由其构成的恒流源具有较高的性价比。需说明的是,这种恒流源不适合太小的电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三端稳压器自身的维持电流会导致较大的输出电流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