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回收站收获之--漏保插头拆解

楼主(2019-03-04):
前几天在回收站捡了一大堆便宜发给坛友看了。今天看见有坛友想看漏保插头拆解。那就先发漏保插头的拆解图片吧!【其实我也准备了,迟迟没发出来的原因--还是懒啊!】那天一共有六只漏保插头,都是"加荣"牌的

正面看有二个型号,边上那种大一点。翻过来看有三个样式,有三只是有个调节帽的。

都是一个牌子的,做工是我拆见过最好的!

先拆小点的这种,螺丝是凹三角的,要用多合一螺丝刀的,不然难搞!

这里有个说明,就是那个调节帽下面的按钮开关的使用说明。

我记得以前拆过的这种插头只有一个互感线圈,这种可是三个!插头与插座贴合面还设置了热敏电阻!

接着是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做工更加好!

电路板很富实,没有什么空下来的空间。

这种大的还有块单独竖立的小板,动作机构也比那种小的要复杂。

可以看见里面的电磁动作线圈

单独的小板

这种有二个线圈

相对来说二个都是加荣牌的,都是做工刚刚的。后面这款比前面那种更加好些。前面那种插电后 按下跳闸按钮后靠内部机械结构锁住,当保护时脱扣线圈得电吸合。拉动脱扣机械部分跳开断电。里面只有一个脱扣线圈。后面这种大点的有二个线圈,一个是脱扣,一个是吸合,相对来说比前面那种更复杂!

六个插头有二个是触头部分烧蚀,过温后连带部分脱扣结构塑料变形,采用“移魂大法”拼接了三个出来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
怎么那么多互感器?

网友:
迷你版漏保,做工不错,给家用插牌换这个当插头挺好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楼主手气不错,这些可以换线的功能正常就nice了!

网友:
拆过一个热水器上的,做工不行,好像电流一高就跳闸了。

网友:
家里插排全换头

网友:
看着真不错,用电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
怎么电路这么复杂 还带 450v 22uf电解电容  有啥乾坤啊

网友:
漏保插头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2025-04-21):
会修就赚到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