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台个没有静电的白光T12

楼主(2019-03-04):
因为家里的电源没有接地线,用开关电源的白光T12老是给静电电的一跳一跳的,所以下定决心搞一台没有静电的焊台!,主控板用论坛里金向维开发的,另外的都是网上买的,刚收到货就开工!上大件:

拆开~~

从面板开搞

……

宽电压的推荐论坛里面金向维的板子,本来想加个DC-DC的8A模块的,现在用不上了

新买的手柄还没有到货,原来的T12都便宜出掉了,没有手柄所以现在只能点亮看看!

再来个正面图

不同角度看

网友A:
外壳很漂亮啊,应该不便宜吧!变压器版的太重了,还不如做个电池移动版的,不过这个台式的也不错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电源。我买的板子好像是24V的,搞了我都不好动手啊。

网友:
铝合金壳子真不错

网友C:
固定板子的方法好主意,烙铁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板子的方法好主意,烙铁做的更好。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电源。我买的板子好像是24V的,搞了我都不好动手啊。

加个DC-DC模块,8A的,10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具体是怎么做到防静电的呢?

网友:
做的漂亮,建议接上地线更妥当。

网友:
壳子漂亮,组装的完美

网友:
这个开孔的手艺太棒了

网友:
同款变压器,我是用的DC-DC板子。请教一下,20V抽头就是上面最上面第一层第一根?

网友:
跟我做的外壳一样啊。

网友:
跟电池的比起来哪个更好?

网友:
电烙铁回路本身是导体,且工作时与市电存在通路,这种情况下,没有静电一说.

觉得有触电的感觉,那是因为烙铁头上存在对地共模电压.

如果不接地线,无论用开关电源或者用工频变压器,都存在对地共模电压.只不过工频变压器对地共模电压源的内阻高,人摸上去没有使用开关电源时那么强烈的触电感觉.但共模电压同样存在,如果焊接CMOS类器件,一样会击穿.

烙铁头上是否有共模电压,用普通万用表交流挡就能测.一个表笔接地线,一个表笔接触烙铁头.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于定性的测量手机充电头输出端对地共模电压,用数字万用表交流档,手捏住一个表笔,用另外一个表笔接触充电头的输出端,正极负极都可以.合格的电源头,共模电压很低,几伏.而不合格的电源头,几十伏甚至上百伏.

网友:
关于固定板子,人家板子一般都是平装的,边缘留够宽度直接插槽里,OLED 屏幕和旋钮用延长线接面板上。不过你的固定方法很有新意,建议用角码和螺丝固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很漂亮啊,应该不便宜吧!变压器版的太重了,还不如做个电池移动版的,不过这个台式的也不错 ...

我有大有5.2AH的电池想DIY个移动焊台 具体要那些材料?

网友:
铝合金壳子开口手艺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