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威泰克斯对讲机写频线

楼主(2019-03-04):
背景是新购得小米对讲机,老机器是威泰克斯的三防机型号vx168,打算新旧一起用,通过综测得到了频率,但是新旧机器没有办法通联,怀疑设置了亚音,老实的读一下吧,手头正好有usb转串口板子,查了资料如图所示

先试了下效果可以读,果然有数字亚音023,有个小插曲就是软件里“上传”竟然是读频率。

然后用ab胶加固一下,完工。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早发愁呢,不晓得能不能用4008

网友:
USB的没玩过,以前玩过MOTO的还要在DOS下写屏。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读频软件?山寨机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读频软件?山寨机能用吗?

山寨机,找不到软件的,直接读写24c0X即可

网友(2019-04-04):
引用 网友B:
山寨机,找不到软件的,直接读写24c0X即可

这个24c0X是什么东东?

网友:
vx168用12V供电试试 ~功率大增  别的鸡鸡莫效仿!

网友(2020-12-14):
用的什么板子,我的VX-210咋都写不了。

网友:
原来玩过,现在有点忘了,不过挺好玩的。

网友(2021-04-01):
写频线好用,制作成功~!表示感谢~!

网友:
没看懂,通常不都是RX tx和GND么,这个接的GND和BUS+,怎么接的

网友C:
不管是串口写频线还是USB写频线,关键是那个二极管,将三线改为两线就可以。
MOTO\VERTEX\ICOM都是用的这种两线的电路。
VX-160根本不是三防机,我手里三个都是滤波器受潮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串口写频线还是USB写频线,关键是那个二极管,将三线改为两线就可以。
MOTO\VERTEX\ICOM都是用的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串口写频线还是USB写频线,关键是那个二极管,将三线改为两线就可以。
MOTO\VERTEX\ICOM都是用的这 ...

说的没错

网友D(2021-09-19):
求大神HYT tm600 写频线具体制作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手头有很多台MOTO,都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HYT tm600 写频线具体制作方法,万分感谢·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印象中是用的水晶头,线序的话拆开就能看到,需要用到usb转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