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花一分钱的时控开关

楼主(2019-03-04):
新的学期又开始了,学生党又得上课了,最近考试搞得一头雾水,课外活动时间偶尔瞎逛下这不,到教学楼配电室里转悠下正好前几天停电频繁怕是坏了什么东西溜进去看看可不可以撸点东西回来,进去一看到的就是今天要拆的时控开关了,废话不多说发完贴睡觉明天还要考试QAQ (好久没法帖了偶尔诈尸下,(其实是懒得发罢了,每次拆东西拍了图片都压在盘里没发,要是奖励丰富就全部发出来吧(厚颜无耻之人(划掉))))

外观长得一表人才可惜不亮了

正泰出品比那些小作坊的好点吧

有条形码,是个有身份的婊子
KG316T时控开关,历史悠久传承了几十年,九九八十一道工序制作而成,还不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
最大电流10A但是教学楼电器负载太大都有交流接触器,改天弄个接触器拆拆

背后没有槽不支持安装在导轨上

一个南孚电池,在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是短路状态了,我怀疑是不是它导致的故障呢?

换上小卖部1元一粒的电池之后满血复活!不过小卖部的东西是真的坑,这个电池连5毛钱都不要的

正常显示

过一会会有锁定功能防止误调

测试下各个按键看有没有问题

设置开关时间

卡扣设计连螺丝的成本都省了

指甲剪捅菊花开启

用力过猛导致其中一个卡扣断了,这种东西不吃硬的

开了一道口子慢慢的掀开~~

已经闻到历史的味道了,祖传绿色玻纤板

变压器拆拆

乐清市精工电磁场(是不是有个三极管叫做军★工???)

正泰自己的继电器,见过以前正泰用过松乐的

电源滤波电容25V1000uF

还有个小崽子

整流桥MB6S

两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开关?一个就好了为毛是两个?

“微电脑”的微电脑

啊~!!这丝印!!是历史的味道!!!

按键和led,led有限流电阻,其他板子都是在继电器附件弄的贴片电阻

液晶,星期显示还是英文日期的缩写,德力西的都是中文

总结:
故障分析:由于南孚电池内部短路导致“微电脑”脑死亡不工作,电工看到220V供电依然不工作以为是时空开关故障将其换之修复(也真是学校有矿,电池都不换了直接换开关)
修复:直接更换电池修复
不花一分钱捡到个没问题的时控开关!

全贴完!

网友A:
换新的才能促进GDP

网友:
什么人民电器啊?这难道不是正泰?

网友:
学校真是剪你们学生的羊毛,才敢这么大方。

网友:
这不是正泰标吗?怎么成人民电器了

网友:
真好,学生时代就能玩这么嗨!

网友:
时代变了,现在的学生这么早就成了社会人了吗?

网友:
学校有钱啊,大方,土豪!

网友:
这种定时开关工作用还是不错的。但是会养成不关电的习惯。

网友:
这个还可以用的

网友B:
未必是好的吧?液晶屏能亮,能调节,不代表可以控制交流电,我手头就有继电器坏掉的,只能留下来当时钟用,还有一个不定时乱出问题的,勉强服役中,估计过不久就得换了,拆开看两个里面都挺好的,实际使用时就是有问题,只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才能促进GDP

用的都是咱们的钱所以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是好的吧?液晶屏能亮,能调节,不代表可以控制交流电,我手头就有继电器坏掉的,只能留下来当时钟用, ...

我只能判断是电池的问题,毕竟电池短路导致时钟没法供电,在学校也没那么多设备来测量,应该是好的,只控制交流接触器,继电器触点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这电工我服了!这点检修经验还没有,让我服得心服口服

网友C(2020-07-22):
这个应该还可以用的,修理一下又能再战个10年了

网友D:
貌似花了5毛钱  是我说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还可以用的,修理一下又能再战个10年了

没地方用,摆到桌面当时钟我都嫌时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花了5毛钱  是我说多了吗

电池也是薅的(滑稽)

网友:
要用可充电的电池,工作时有充电的

网友:
是懒得修,,,要钱要命的问题,,,是懒得修,,,要钱要命的问题,,,是懒得修,,,要钱要命的问题,,,是懒得修,,,要钱要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