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邦可焊台手柄接头

楼主(2019-03-04):
    看论坛有人换黄花手柄改装后,给邦可焊台用的。本人有一台邦可焊台,也想换个手柄用。无奈,不知道这手柄接头什么型号。淘宝上如何搜得到?有谁能告知

楼主:
航空头型号太多了。没找到焊台这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航空头型号太多了。没找到焊台这款

直接换个3元钱的航空插座就行,还纠结什么?淘宝有你图上的航空插座,就是比较少用。
至于手柄,买不到就DIY一条吧。
来这里就是为了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3元钱的航空插座就行,还纠结什么?淘宝有你图上的航空插座,就是比较少用。
至于手柄,买不到就D ...

原装手柄还好。舍不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空头型号太多了。没找到焊台这款

专用的,找不到的。快克那些也这样。

网友:
这焊台很漂亮啊

网友:
可以试试搜936焊台航空插,感觉长得差不多

网友(2019-04-25):
感觉邦可的焊台很敷衍  温控器加个壳子完事

网友(2024-10-16):
建议你还是别找了,找了还死贵,价格快赶上一台焊台了。

网友:
还是挺贵的 邦可净整点高级玩意  就他家普通内热烙铁都用的品川电源线  那根电源线黄鱼二手竟然要一百多还是旧的。 好多二手邦可焊台 烙铁都是剪线版,估计是把线剪掉卖了。

网友:
看看人家goot  直接就是midi接口  既省钱 有好看

网友(2025-06-19):
我找了一下,这个头我真的有,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