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OSE 拆解』拆修坛友寄来的小米移动电源2。

楼主(2019-03-05):
本来这个应该是温总的活儿,因为坛友本身就在广西,所以找温总再合适不过了。
结果,温总出门在外,没在广西。。。所以这移动电源就千里迢迢的来到沈阳了。。。
外观。。。这成色。。。说明使用率很高啊!

20000mah,双向快充!

一进两出。

充电口有点惨。。。

侧面的小开关。

由于之前坛友拆过,所以直接扣盖,不用费劲了。

两块10000mah聚合物电池并联。

电路板。

充电口严重变形,并且焊盘有脱落。

掏出内脏好鼓捣点~
.

FP6601Q多协议快充识别IC

电路板另一面。

ZMH8216SU是紫米定制的移动电源主控。

TI TPS61088 + TI BQ25895方案。

准备拆除坏的充电口。

拆掉以后清理焊盘,发现掉了两个焊盘。
一个是D-一个是ID。ID是空着的,D-飞线就好。

换上新的充电口。和原来的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可以装上的。

D-飞线。

试一下,正常充电了。

5V 1A的充电头试一下,电流0.98A左右。

又换了个乐视的快充头,快充正常。

最后利用电路板上的过孔,焊盘等对充电口进行加固。

装好外壳,收工。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移动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牙膏挤没了,明天再来给mm拍砖话说一个充电口还广西寄沈阳,这坛友想给快递捐钱咋……
哦,貌似明白了

网友A:
这种充电口先天不足,容易坏。不知道那个大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口先天不足,容易坏。不知道那个大师设计的

还是喜欢老式的圆的3.5的充电头,。

网友:
这个使用者也是,插个插头而已,至于用这么大力?既累又费钱!

网友:
今天是学雷锋的日子,坛友是个懒人啊

网友:
王中王的哦!

网友:
我很赞同技术高的多学雷锋做好事!

网友:
这位坛友太暴力了,usb零件都插下来了

网友:
这个好,双口输出的 还有一个10000mah的铝壳型号,两个口是靠在一起的。
        请问你这个是用啥充电头充,我手头两个单口10000快充都只能提到9伏充,包括用小米自己的快充头,线是诺基亚的短数据线,能走2.2A,插头还很结实,就是线皮都老化掉光了。

网友:
支持快充的电源,真不错,不知道修好了咋处理

网友:
4.4v的高电压电芯,那个升压芯片不错

网友:
貌似没那么简单

网友:
快递便宜?我们这邮政小包还得五块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小米充电宝这个充电口坏了 想自己修一直没时间

网友:
雪mm这一修,万无一失了

网友:
来回快递费也不少了,这是哪位土豪坛友,爆ID: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