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Y6450电钻

楼主(2019-03-05):
波箱里的就没拍了,一手油,前几天拆机的,现在准备弄个底座转牧田电池用

网友:
买的二手裸机吗

网友:
成色可以,碳刷基本没用过啊

网友A:
成色不错,磨损也很小,价格如何?

网友:
看起来用得很少啊,碳刷波浪都还很满。

网友:
单位的一台手电批,居然故障是因为六根小棒棒一根错位了。。然后被我丢掉了棒棒

楼主:
是的,不打黑了,是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不错,磨损也很小,价格如何?

加运费一张半,200两个电池盒改锂电加钻没要电池盒有点后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运费一张半,200两个电池盒改锂电加钻没要电池盒有点后悔了

价格也不低呢,没电池盒子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也不低呢,没电池盒子比较麻烦

有牧田底座找个木板D一个挡板,当时只想到电池几个钻好通用没想到一起收比较划算,但是这个电池盒其它的真不太用的上,现在再买总价就不是200了

网友:
现在不叫打黑了,说不测试的一般是试过坏的,那些入水入泥的都洗干净晒干再拿出来拍的,所以慎重打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