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380V电源指示灯

楼主(2019-03-05):
红色的,好简单的
不多说,看图。

网友A:
已经阻容限流了,再串个1.5K为何?

网友:
小点点就是灯,有8个

网友B:
这种LED的管芯做得不错,一般直接桥式整流,再串两只,即整流且发光。

网友:
内部很简单啊,长见识了

网友:
里面就加了电阻,电容,真的好简单。但是估计不便宜

网友C:
拆了电表拆指示灯,你这是要疯啊,下一步,拆变压器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电表拆指示灯,你这是要疯啊,下一步,拆变压器把,哈哈哈

一起顺来的,顺手也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阻容限流了,再串个1.5K为何?

那二个降压,1.5K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阻容限流了,再串个1.5K为何?

串联限流1.5K电阻目的是防止通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避免灯珠受到大电流冲击,如果不串联限流电阻用不了几次灯珠就废了。

网友:
有多少人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
阻容降压容易烧灯吧

网友:
工作中经常接触到的东西,原来也好奇,拆开过

网友:
阻容限流的,只能用于交流

网友:
这种邦定LED芯片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LED的管芯做得不错,一般直接桥式整流,再串两只,即整流且发光。

里边每对LED都是互相反接的,所以,不分正反,怎么都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顺来的,顺手也拆了。

变压器一块拆了吧,反正也捡回来了来四个弟兄,帮忙给抬上桌子来

网友:
还以为只有一颗灯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