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2V电源改14V输出

楼主(2019-03-05):
得到一个光猫上的电源,小改一下输出电压。

找到了TL431

经过计算,把上拉电阻改成46k,或者下拉电阻改成8.5k,即可改成14V输出

找不到正好的电阻,就用3个电阻组合成了约8.5k,换掉原来10k的下拉电阻。

网友A:
下拉4.3K,上拉20K,两只都换掉。

网友:
那串联的看起来很危险,高低压太近了

网友B:
电阻还是用热缩管套一下吧, 这样不太安全哦~
我也喜欢把 12V 的电压改高一些, 可以给功放使用获得稍微大一点点的功率哈

网友:
跟温总混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搞懂调电压的精髓,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4.3K,上拉20K,两只都换掉。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还是用热缩管套一下吧, 这样不太安全哦~
我也喜欢把 12V 的电压改高一些, 可以给功放使用获得稍微大一 ...

谢谢提的建议,我再改一下

网友:
谢谢!学习了!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C:
有限流的话更好,可以改12.6V,给航模电池组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限流的话更好,可以改12.6V,给航模电池组充电。

是啊 我也这样想的

网友:
再提高点,找个317限流,我这样给镍镉电池充电。

网友:
这光猫电源做工真好,EMI部分很齐全,连4个整流管都用瓷片并联滤波了。

网友:
开壳是个问题

网友D(2021-12-29):
引用 网友A:
下拉4.3K,上拉20K,两只都换掉。

也想改个,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想改个,求指点!

也改成14V输出?看你这个电源,那个IC201应该是TL431吧,那就看看旁边那几个电阻,理一下走线,分别找到TL431的R脚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改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