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板神电工触摸延时开关拆修(BoardDeity NT618)

楼主(2019-03-05):
物业换下后扔掉的,捡来拆开看看。

1、外观

2、背面

3、内部这样的。黄黄的那是绝缘漆

4、集成电路是HD14011,四与非门

5、这处铜箔已烂断了,先补焊上

6、上电试了下,指示灯正常,但还是不能工作

7、测了下晶闸管没有触发信号,IC的供电正常的,测到感应输入端时,发现3个串联的2.2M电阻中的一个已开路了

8、先找了个差不多阻值的焊上试试,能正常工作了

BoardDeity NT618

BoardDeity NT618

BoardDeity NT618

BoardDeity NT618

9、换好电阻,装好外壳,修复结束

BoardDeity NT618

BoardDeity NT618

BoardDeity NT618

BoardDeity NT618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不错,高级玩意啊,用途也广

网友:
不错,这个挺好玩的

网友:
居然不带声控

网友:
厉害了,这手艺厉害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还有12M,先送出去。这锈迹斑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还有12M,先送出去。这锈迹斑斑啊。。。。

那些黄黄的不是锈迹,是绝缘漆

网友:
这个楼道用得多

网友:
几年前也捡了几个,好像没芯片

网友:
带集成块的好评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改个电车充电定时器。改用个大的可控硅,改RC,定时3---4小时,不管满不满电。

网友B:
旁边还有个输入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还有个输入起什么作用

相当于跳过触摸功能,直接用普通开关去触发晶闸管,感觉有点多此一举了

网友:
手艺相当不错

网友C:
大婶好技术,几下就修好了
这中开关家里不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好技术,几下就修好了
这中开关家里不会用吧

暂时用不上。等空闲时分析下电路,看是否可以去掉延时,把它改成普通的触控开关用

网友(2020-07-06):
如果带了声光控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