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品卡哇伊小猫充电宝10400虚标测试并更换正品电芯

楼主(2019-03-05):
这个卡哇伊的小猫充电宝也是坛友赠送的,说是买东西的赠品,家里充电宝多用不着了。
我其实也有好多充电宝,那就备着吧。

小猫还是很卡哇伊的,
上面是论坛的AT34测试仪,改了外置供电,可以连续测0-30V 5A电压电流了

背面一颗检测按钮,尾巴是仿牛皮标牌,写着Mobile Power,10400mAh,
还有FC CC RoHS 图标和不可丢垃圾桶及循环使用图标,反正我是不信通过了这些测试的哈哈

两个USB 口,一个5V1A,一个5V2A,我也不太信

放完电,充满,冲进去3680mAh,我去,虚标200%啊

没啥可说的了,拆解,全是卡扣,塑料小卡片划开

里面三节电芯,原本以为4节呢,蓝皮无字山寨电芯,小小的升压板

倒是三节电池都点焊上了,不是灌沙子的电芯

两根线竟然都是红色,差评

板子非常简陋,一颗芯片,一颗电感,少量阻容贴片led,三个USB口,没了。。。。。
真是气得~

芯片没有打磨,还好,可以查资料,充放电升压一体芯片

按下检测按钮,亮灯

找出来设备上的全新电芯,7500mAh,正品货,硅胶线,温度检测,带保护板,不便宜

无奈壳子很紧凑,只能把电池包的三面黑胶带撕掉

由于保护板隆起,还是无法塞进去

只能拆掉外面的保护膜,露出正品电芯

不想拆掉保护板,觉得这个有用,毕竟安全

抬起保护板,塞到外壳沟槽里正好

焊接电芯连线,套热缩管,贴好黑胶

把电芯线塞到沟槽里

合体,没有装那个尾巴了,7500也没达到10400哈哈

放电测试容量,手机充电大概1.2A左右,另一个手机1.5A左右

拔掉手机,空载2.75V,板子休眠了吧

最后上芯片介绍和原理图

好奇明明是1A的芯片,为啥能放出来1.5A左右的电流呢

完,这个充电宝还是不要充手机了,给小台灯用吧,哈哈

网友A:
亲是不是忘记操作了?

网友B:
两根红色就差评,我遇见的红色负极黑色正极咋评,还有见过数据线白色正极绿色负极红色和黑色D+D-的真想不通脑袋被门夹多狠才能做出来这种产品

网友C:
不由得不行,输出还是达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是不是忘记操作了?

精彩回帖,怕死机,先传图后编辑文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红色就差评,我遇见的红色负极黑色正极咋评,还有见过数据线白色正极绿色负极红色和黑色D+D-的真想不通 ...

只能说寨厂创意无限哈哈,都是外行人拍脑袋的决定,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由得不行,输出还是达标的

精彩回帖,是的,输出是够了,同步整流效率还行

网友D:
充放电一体IC, 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啊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放电一体IC, 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啊
哈哈哈哈哈

没错,内置MOS和同步整流,外围只需要电感和配置电阻就够了,真简单

网友:
加保护板好!

网友E:
厉害了!!!!你还真给换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你还真给换电芯了!!!

是吧,哈哈,不过刚才试了一下,新电芯放出来4573mAh,可能还需要多循环几次活化充进去7600多,再试试这次能放多少

楼主:
原电路把保护板省略了,焊盘是空的,既然新电芯自带保护板,那也是再好不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吧,哈哈,不过刚才试了一下,新电芯放出来4573mAh,可能还需要多循环几次活化 ...

锂电池还要活化?
我的相机电池刚买回来容量很低!然后我说虚标了!卖家给包邮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还要活化?
我的相机电池刚买回来容量很低!然后我说虚标了!卖家给包邮退货了 ...

这个电池包是原厂全新的,看日期出厂有半年了,虽然电压还很足,4.11V,但是有人说要来几次循环会好一些。淘宝上的电池就不好说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包是原厂全新的,看日期出厂有半年了,虽然电压还很足,4.11V,但是有人说要来几次循环会好一 ...

长期不用稍加循环貌似是会增加完全充放的容量

网友:
还带同步整流,不错了

网友F:
这个我也有整体,容量不行,只能应急且下,等有电池了再学大婶折腾折腾。。。。

子弹 还在飞。。。。。。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可惜没有砖头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有整体,容量不行,只能应急且下,等有电池了再学大婶折腾折腾。。。。

子弹 还在飞。。。。。。 ...

早啊温总,哈哈,谢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