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搞定ATOM小主机不认盘等问题,原来是小毛病凑一块了

楼主(2019-03-05):
在论坛商城花4K5从坛友那里撸来的,阿童木N230、1G小主机

BIOS电池座碎了,电池夹不稳

先用胶带固定上

点亮了

奇怪,电源灯不亮(该灯插主板上的POWER LED位置)

突然一会又亮了,抓拍到一张
总体来说基本不亮

VGA接电视上
开机花屏

花几次屏后提示启动失败

进BIOS看看

发现BIOS不认盘,原带的硬盘和偶自个的3块盘都不认
试了俩口都不认

考虑到主板启动时风扇先转,然后会停下来,过会又转
但启动自检声没问题
为排除主板原因,插U盘启动PE

U盘看去来读取正常,但启动极慢,几分钟都没动静

后来换了个量产成USB-CDROM的U盘来启动
倒是很快进系统了

说明主板没啥大问题,继续折腾
在BIOS里突然发现主板电池电压不正常

起初大意了,没测电池电压
确实挂了

找个旧电池

电压还很足

换上去,启动主板没停止现象了
偶而也能识别出硬盘

几经折腾,这里省略305个字
终于发现SATA口也有问题:
原来空着的左边口是接触不良,偶用泡沫垫挤压着就OK
原来插SATA线的右侧口是触点锈蚀了(有铜绿,角度问题拍不到),仔细刮刮也正常了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终于可以启动系统了

原带的160G硬盘中坛友的XP系统
不过系统里面啥都没有

换偶备用的XP系统盘
启动木有问题

系统信息

自动安装设备驱动

剩下不能自动装的,网卡都驱动不了

还好原带硬盘里有驱动

都装上了

老硬盘里撸大师的系统信息

everest的CPU信息

后来又试了下现用的装WIN7的SSD
启动啥的没问题

也是一堆驱动要装

自动装后就差显卡和声卡

用兼容模式也能装上XP的驱动

但win7运行时即使空闲,系统占用基本都是100%,没法用
还是换回XP,空闲时占用才几%
后续再打理指示灯和挡板、清理硅脂以及测试什么的,请继续关注

网友A:
这货花4K5,一台还是十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花4K5,一台还是十台?

肯定是M币了

网友B:
元首有了台好机机。

网友C:
楼主技术扎实,各种问题自己能搞定,佩服佩服!
你的积分那么高啊,m币,我去都没见过这么多的。

网友:
4k5 M币,打理好后继续吃灰?

网友:
可以用来挂机下载爱情动作片,功耗低

网友D:
N230还收来干嘛,送我都不要。前天有个朋友拿了台联想C200一台机,说速度台慢了。我拆了看,是D525,然后就改成显示器了。真的是太慢了,开个凤凰网都要半分钟

网友:
恭喜修复,厉害,哈哈,谢谢分享,小机器下载不那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花4K5,一台还是十台?

4K5软妹币可以撸100台了

网友:
原来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看来东西放久了都要坏

网友:
这玩意原来的使用环境不咋地~

楼主:
哈哈哈,是的,你咋换头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是的,你咋换头像了呢?

新论坛,新气象,以前的头像没这个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有了台好机机。

这个10年前的配置,还是小主机,只能做上网机、下载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扎实,各种问题自己能搞定,佩服佩服!
你的积分那么高啊,m币,我去都没见过这么多的。 ...

还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网友:
看起来问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N230还收来干嘛,送我都不要。前天有个朋友拿了台联想C200一台机,说速度台慢了。我拆了看,是D525,然后就 ...

我在坛上花了150块买的也是d525小主机,我加了2G内存,再上个固态,上网,看电影什么的,感觉不卡,还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