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试了所有开卡工具都找不到这个flash!!咋办?

楼主(2019-03-05):
如题!这是啥flash?十多个开卡工具都无法自动识别到这个flash 就不能开卡!有大佬在吗??

网友A:
闪迪的片子可以放弃治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片子可以放弃治疗了

这是闪迪的?

网友B:
若板还能认,你发个id出来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板还能认,你发个id出来吖!

flash的id?

网友C:
这个闪迪貌似可以直接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闪迪貌似可以直接开卡了。,。,。,。。

有能用的工具吗??

网友D:
软件有闪迪专用开卡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有闪迪专用开卡版本。

可以发我个或者给个链接吗?

网友E:
你多换几个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多换几个工具试试。

能找的工具都找了。

网友:
一首凉凉,送给你

网友:
SM2246AB_MPQ0824A   直接开,XT没参数。

网友:
A279=Sandisk,512Gbit,SDYNRGDRM-064GUL
Sandisk,512Gbit,SDYNRGDRM-064GUL=45,3A,95,93,7A,D0,1,16,1280,4096,0256,02132,02040,01000,02,02,04,2,12,19,A,05,7F,01,0000,A2,00,20,20,20,25,10,00,35,00,03,20,00,00,40,1,0,02,04,06,FF,03,00,3,05,01,00,7F,01,01,00,00,00,00,88,88,66,66,拿这个把ID改下试试吧,或许可以开

网友:
这个你找一下XT里面9DDK的参数(也有坛友认为是9DDL的参数)改一改,本体是983A9493。。。。。。大概率能成功

网友(2020-06-22):
8ddk参数速度不错,但是RDT15圈都没新增,跑圈随机出坏块
A126=Sandisk,256Gbit,15059-8DDK-0213(50tog)
Sandisk,256Gbit,15059-8DDK-0213(50tog)=45,3A,95,93,7A,50,1,16,1280,04096,0256,02132,02018,01000,02,02,02,1,42,19,A,05,7F,13,0000,A2,00,20,20,20,25,10,00,21,29,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F,13,01,00,00,00,00,66,66,55,55,0000,
A127=Sandisk,256Gbit,15059-8DDK-4213(50tog)
Sandisk,256Gbit,15059-8DDK-4213(50tog)=45,3A,95,93,7A,50,1,16,1280,04096,0256,02132,02040,01000,02,02,02,1,40,19,A,05,7F,13,0000,A2,00,20,20,20,00,00,00,35,00,03,20,00,00,40,0,0,02,04,06,FF,03,00,3,05,01,02,7F,01,01,88,88,66,66,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