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换个大水表

楼主(2019-03-05):
和师傅一起工作就只能拍拆掉和装好的,所以没拍的那么仔细

网友A:
水表没拆开,差评~

网友:
我们这边早改成充值的水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表没拆开,差评~

这个难拆开,有螺纹胶和销钉等防拆。推测楼主的水表,应该是防磁不锈钢轴计数器机芯,和塑料齿轮表头。叶轮好像类似水车,有一个喷口带动。

网友:
就是很多的螺丝。看来技术含量不是很高。
但,楼主还是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