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张Windows me系统启动软盘

楼主(2019-03-05):
3.5英寸的,存放了18年左右了,还有一个备份盘。

网友:
找个软驱试试看还能不能用来引导启动了

楼主:
还是我自己亲手做的。那时候还是小小白!

网友A:
应该win系统内嵌的dos启动盘,整个winme不是几张软盘能装下的

网友B:
这是一张启动盘而已,不是安装

网友:
没地方插了吧

网友:
这个有些年头了

网友:
我前几天翻箱时发现一个软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win系统内嵌的dos启动盘,整个winme不是几张软盘能装下的

对,是修复启动DOS 修复win me启动失败时候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张启动盘而已,不是安装

光盘我也有,还没有扔呢。

楼主:
嘿嘿,还真有个软驱,不过软驱就没有地方接线了。

网友:
经典的东西~~ 我还有WIN98的正版安装盘

网友C(2019-05-07):
98se用的时间长,然后出来2000,然后才是me,me基本没啥人用!

网友:
回忆是有温度的

网友D(2019-06-29):
me是最烂的系统,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是最烂的系统,没有之一.

你让win8很不服,vista的棺材板也压不住了。。

网友:
古董机用下,现在没有办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98se用的时间长,然后出来2000,然后才是me,me基本没啥人用!

先办公室用了2000,然后自买二手机用了98.不是故意颠倒,是用2000的自己买不起。没用过me,我还以为是98之后2000之前呢

网友(2019-08-09):
依稀记得我做了N张DOS启动盘,那时候软盘很容易坏一个版本需要做好多张。我觉得还是DOS6.22启动盘比较好用,里面装了PCTOOLS,PCSHELL,还有UCDOS,从KV100到KV3000杀毒软件等等,现在已变成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