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箱“老”手电筒

楼主(2019-03-05):
本人90后,也不知道这手电筒是哪个年代的?记得小时候还能经常看到。这应该算老古董了吧!

网友:
黑费电的说

网友:
这应该是铁壳的

网友A:
小时候用的就是这种,70,80年代基本都是这种手电吧。那时候记得虎头牌的1号电池是1元2只,航空牌的1号电池是1元1只。小时候总喜欢晚上和小孩打着手电到处找蟋蟀玩。哈哈,满满的回忆。

还有就是小时候的对1号碳性电池的使用经验,电筒不亮了,拆电池出来按一下看软不软,软的话基本是没救了(会爆浆),要是电池按着不软,可以放在灶边炕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可以满电复活了。

网友:
家用电器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用的就是这种,70,80年代基本都是这种手电吧。那时候记得虎头牌的1号电池是1元2只,航空牌的1号电池 ...

软就是外面的锌皮已经反应完,所以会爆浆,没电了。

网友:
可以收藏,哈哈,要不试着放到积分商城里让大伙怀怀旧啊

网友:
这个收藏还是不错

网友:
放商城这个主意好

网友:
小时候玩一个 干电池会流水 肯定是漏电

网友:
保存的不错,还没怎么锈,只有收藏价值了

网友:
放商城  绝对抢手货

网友:
虎头牌当年的名牌

网友:
名牌产品,值得怀念!

网友:
其实铝合金手电的导电结构,也都跟楼主的铁皮手电一样,通过外壳导电,后按开关手电,电池热缩管裂了,容易出现关不掉的现象。

网友:
满满的回忆,5号大电池,以前农村晚上蹲坑必备神器,里面的小灯珠最容易坏,所以电筒尾部还预留卡备用灯珠的位置

网友:
我感觉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改造一下,把灯珠改造成LED的,既能怀旧还能使用,帮帮的。

网友:
虎头牌手电筒,在当时可是名牌产品 !

网友:
按一下红色钮亮一下,推下面那个扭常亮。老物件了,亲切、熟悉!

网友:
不是铜皮的,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