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用宝在国内应该是水土不服才鸡肋

楼主(2019-03-05):
各种万用宝演示视频,都是木板房子,石膏板墙切方孔,木头梁子锯钉子。

欧美居家就是以木构建筑为主。

网友:
写字楼什么的也有石膏板模板间隔的

网友A:
应该说还是有用得到的地方,比如说水电工用来切掉暗盒里电线管头,非常好用。

网友B:
不能当主力,但是DIY还是很合适的,只要你舍得买锯片

网友:
耗材是大头,所以水土不服很正常。

网友C:
锯头很容易磨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锯头很容易磨损吗

只锯木头还好, 如果木头里有钉子, 木工锯片就花了,
万用宝是费力杠杆,刀口力量不大, 但在狭小空间,就它能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当主力,但是DIY还是很合适的,只要你舍得买锯片

关键是好锯片少,特别是35mm以下的,那叫一个贵,最便宜得27块,好一点的泛音的要120块。
半圆、三角的锉、磨更贵。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上各位大师的讲解

网友E:
纠正一下偏见
万用宝锯片贵吗?这要看你的视界范围够不够广,如果你只盯着博世、得伟、泛音、麦太保等国际大厂的原装配件,那么说万用宝锯片非常贵,没毛病;
就像电锤,一个博世、得伟、米沃奇18v电锤,一两千元甚至几千元,一只原装电锤钻头,也是好几十元,喜利得的甚至上百元,你不能就下结论电锤钻头很贵,五金店2元一只的电锤钻头多如牛毛;一台激光打印机,原装硒鼓耗材好几百元一个,国产兼容硒鼓二三十元,自己加粉成本几块钱,这又怎么说?
万用宝锯片同样如此!看看国产的万用宝工具配件吧,其实很便宜,一个锯片,几块钱十几块钱,有很多选择的!
随便淘宝截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锯木头还好, 如果木头里有钉子, 木工锯片就花了,
万用宝是费力杠杆,刀口力量不大, 但在狭小空间 ...

哦,谢谢。买了一个还没试,主要想铲除踢脚线上的胶漆,不知道用起来效率咋样,等休息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偏见
万用宝锯片贵吗?这要看你的视界范围够不够广,如果你只盯着博世、得伟、泛音、麦太保等国际 ...

国外木头房子,国内砖头房子。

砖头得用金刚石切割片,而且消耗量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买了一个还没试,主要想铲除踢脚线上的胶漆,不知道用起来效率咋样,等休息天试试。 ...

踢脚线是木质的还是不要用吧,太容易把表面磨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当主力,但是DIY还是很合适的,只要你舍得买锯片

确实,论坛活动买了一个,一找锯片真不便宜。

网友:
确实如此。有些工具套装,与配件相比主机只是小头。充电钻/批也也有类似情况,二三十元买个机身甚至是全套,表面看很便宜,殊不知电池才是大头,别说整个电池包,就是一节大品牌动力锂电池也差不多抵得上电钻/批的价钱了!

网友(2020-03-04):
各种拆玻璃可离不开泛音万用宝(割胶机)

网友:
我淘宝买过国产硬质合金刀片,50多块钱一个,切了五六次角钢,很费力,不过刀片还是很耐用的,比几块十几块钱的木锯刀片强很多。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D:
只锯木头还好, 如果木头里有钉子, 木工锯片就花了,
万用宝是费力杠杆,刀口力量不大, 但在狭小空间 ...

锯带钉子的一定要用双金属的万用宝锯片 普通碳钢的锯片锯一个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买了一个还没试,主要想铲除踢脚线上的胶漆,不知道用起来效率咋样,等休息天试试。 ...

除少量胶感觉效率不如热风枪加美工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还是有用得到的地方,比如说水电工用来切掉暗盒里电线管头,非常好用。 ...

我习惯用木工凿,简单粗暴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