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磁炉遇到了难题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03-05):
话说来论坛也有两年多了。断断续续也帮朋友修了七八个电磁炉了,谁知道这次一玩得好的朋友一个美的的2105电磁炉到手通电不亮机,经检查,五伏只有0.58,18伏也没有,测高压区间310伏电压只有289伏,整流桥和IGBT未短路,保险也完好,从220下来两个4007整流出来只有187伏,再经D5 4007后有283伏,原理图中R33与D5位置调换的,怀疑是VIPer12出问题了,就换了一个,然后问题依然,再查,发现VIPer12的供电电路中R33 22欧电阻开路手上没有相同的,找了两个五十欧两瓦的并联顶用,再上电,测得五伏正常,十八伏电压有19.2伏,把DW2稳压管换了一个电压18.7伏,感觉问题也不大,就上电试机,一通电,风扇就冒烟了。功能板正常,长滴反复响,放锅上去电磁炉不工作。再查线路上的Q5三极管8050损击穿,然后更换,但风扇已经烧了,无法确认是否已经修好。网上找的原理图没有全部画出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算是修好了吗?整流桥需要更换吗?检锅的温敏电阻也检查过的,阻值与新的一样,25度100k。现在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查了。

下面来上图,

楼主:
风扇是18伏0.15安的,我手上没有好的电磁炉风扇,能串个电阻模拟风扇电流来试机吗?这单片机要检测风扇运转才开机吗?还是有其它的问题呢,要是没有问题我就某宝买个风扇换上去了。,

网友A:
即使风扇和驱动管损坏了,如果不影响电源的正常供电,电磁炉还是能加热工作的。现在警钟长鸣,不能加热,说明还有未解决故障。

网友:
赶紧@衡水家维 衡水家维呀,这个故障我也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风扇和驱动管损坏了,如果不影响电源的正常供电,电磁炉还是能加热工作的。现在警钟长鸣,不能加热,说 ...

感谢温总指点,我的水平本来只限于修个炸管啊,换换电磁炉的大电容什么的,那些容易坏的电容都一个个拆下来检测过了,容量都是正常的,主要是这个美的的做工还 可以,比重新买个山寨的质量强上不少,所以想修上,才来论坛请教各位大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温总指点,我的水平本来只限于修个炸管啊,换换电磁炉的大电容什么的,那些容易坏的电容都一个个拆下 ...

检查Q1、Q2、Q3三极管及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8050,8550都换了,查功率电阻是否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Q1、Q2、Q3三极管及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下午再傻瓜式的普查吧,这个板上打了防水胶的,每个焊点都测不到要用铬铁重新加热一次。要不都测不到,水平有限,看实物无法理解,只能 看原理图,这款的原理图不全。修起来难度又增加了,哈哈。感谢温总指导。

网友B:
先换三大件,排除一下。然后再继续修。。。

网友:
我不会修,我是来顶帖的,等着衡水家电来给你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三大件,排除一下。然后再继续修。。。

如果是坏三大件的电磁炉,我一个小时能修三个,不会三天还没有修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三大件,排除一下。然后再继续修。。。

确认过了,几个大电容都是好的,IGBT,桥堆都没有短路,只是桥堆出来的电压偏低296伏,没有310伏

网友:
我修电磁炉从来不测市电整流滤波后的主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扇是18伏0.15安的,我手上没有好的电磁炉风扇,能串个电阻模拟风扇电流来试机吗?这单片机要检测风扇运转 ...

电源不受风扇影响的,不按,或者风扇坏了也能短时间试机,关键是电压过高,不稳定的话,容易炸IBGT,烧驱动管,建议好好查一下18V到驱动管之间的电路,查不全原因,不能贸然通电,再一个办法就是,使用两套电压,。分别给5V和18V送电,模拟一下工作状态,测试是否电流过大(保不齐原来的风扇就已经是烧毁了,你只是帮忙再烧一次而已。)
确保后边没问题,实在不行,买个电磁炉的电源模块代替

网友D:
1、测量线盘线盘端子是否有300V 电压。
2、测量主IC 19 脚电压3.26V 左右,20 脚电压3.3V 左右。
3、测量驱动电路贴片三极管Q1、Q2、Q3,18V 稳压管。
4、电源电压18V、5V 是否正常
5、检查C2 直插电容102(500V/102P)、C7贴片电容(容量471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受风扇影响的,不按,或者风扇坏了也能短时间试机,关键是电压过高,不稳定的话,容易炸IBGT,烧驱 ...

终于把老哥盼来了,那个VIPer12的供电电压有36伏是否正常,还有就是电压从整流桥出来只有296伏不是偏低吗?另外这个电磁炉的通用电源小板,我手机正好有块新的,以前买电磁炉配件的时候带的。在板上量IGBT没有短路,但我下午准备找一个换掉试下。18伏五伏直接把二百二高压下来那两个二极管断开,再直接接五伏十八伏的输出口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测量线盘线盘端子是否有300V 电压。
2、测量主IC 19 脚电压3.26V 左右,20 脚电压3.3V 左右。
3、测量驱 ...

感谢指点,按你的意思,测了一回,
1、测量线盘线盘端子是否有300V 电压。 线盘通电测量是没有电压的,测的时候是没有按控制板,要接上控制板按开机再量吗?
2、测量主IC 19 脚电压3.26V 左右,20 脚电压3.3V 左右。19脚1.5左右,20脚0.3是不是主控坏了呢?
3、测量驱动电路贴片三极管Q1、Q2、Q3,18V 稳压管。Q1Q2Q3测了是好的,18伏稳压管不好,换了一个。
4、电源电压18V、5V 是否正常 18V5V正常,18伏偏高,18.8伏,。
5、检查C2 直插电容102(500V/102P)、C7贴片电容(容量471P)。这两个容量均偏大,应该是好的。
换了个18伏的稳压管后,现在整流桥出来的电压310也正常了。
现在重新上电,还是滴滴滴的响,不检锅一样的,那个线盘上的温敏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现在的风扇是没有插上去的,因为已经烧了。我以前修一个电磁炉的时候没有风扇是无法启动的,温总和衡水老哥却说短时间试机能开启。这个问题我就不懂了。
非常感谢兄弟指点。

网友:
检测MCU芯片3脚电压,看看是否有PWM脉冲输出?如果有,再检查下同步电路的那几个电阻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把老哥盼来了,那个VIPer12的供电电压有36伏是否正常,还有就是电压从整流桥出来只有296伏不是偏低吗 ...

我没细测过哪些电压,我只看效果,总之,5V和18V误差不能太大,
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维修电源模块代替试试,查到故障后再修好取下,主要是用它证明一下后边有没有问题
看下面回帖说不捡锅,是否电压高的时候把339也带坏了,替换试试,还有,18V过高的话,驱动IBGT会导致IBGT的G-E之间的稳压管击穿,或者IBGT该脚击穿,导致信号送不进去,不捡锅

网友:
同意衡水老哥的建议,先把电源芯片VIPer12换了再说,你可以用VIPer22代换。